求助塞斯纳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5-08-27):
各位飞行员大神,我是1.2米翼展的md塞斯纳,手里有一套好赢40a电调,电机是2212,1000kv,10寸桨,电池是3s2200,请问这套配置能行吗?

网友:
2216/1250KV 给力

网友A:
这个屌飞机,炸得我不要不要的,最后一把火点了,如果没有帮忙,一个人飞还是注意安装是的重量,位置问题吧,祝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屌飞机,炸得我不要不要的,最后一把火点了,如果没有帮忙,一个人飞还是注意安装是的重量,位置问题吧 ...

喔 多谢提醒,你的整机重量是多少呢,我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 需要配多大的桨呢

网友B:
可以,但是电调30a够了,还有就是这桨不行,建议换马刀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电调30a够了,还有就是这桨不行,建议换马刀桨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换掉.

网友(2015-10-17):
我就是这个飞机,不好后空翻,翻滚掉高厉害。飞机设计存在缺陷,有攻角,需要垫高后缘,把拉角向下。最后不得已还要修改前轮位置好让电池再靠前祝爽飞。

网友:
电调大点不需要换吧。你这套动力也可以飞。只是不暴力而已。这个飞机飞航线练起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