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sport为什么不停点头

楼主(2015-08-27):
最近飞我的450sport时发现起飞不久,大概2-3分钟后,整个机体就不断点后,幅度大概有5-10°左右,尾巴也跟着上下摆动,这是什么原因?注: 我的鸡鸡是有副翼版本,陀螺仪为GP780,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增加转数看看

网友:
大桨转速低了

网友:
转速过低,或升降感度过高。调一下

网友:
看一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A:
好像是陀螺仪俯仰修正感度太高了。

网友B:
大桨转速低,螺距偏大,重心不稳都可能点头

楼主:
感觉似乎和转速有关,因为刚起飞没有“点头”现象,飞2-3分钟(估计是电压降低)开始“点头”,而且幅度越来越大,就跟要散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陀螺仪俯仰修正感度太高了。

我用的是亚拓GP780,请问如何调俯仰感度。控是JR DSX9 上面好像只有GYRO SENS. —>参数设置为: Pos.0 :65%; Pos.1 :60%; Pos.2 :60%。请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C:
大浆平衡了没有,舵机臂固定螺丝有无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浆平衡了没有,舵机臂固定螺丝有无松动

没有,我现在就检查。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现在就检查。谢谢你的建议!

之前我的450PRO 也是这样点头 检查 发现舵机臂螺丝松动 后紧固 解决点头

网友:
我也遇到过开始2分钟不抖,我的最终结果是舵机挂了,检查方法是接近悬停的转速不起飞在地面观察舵机是否有某个舵机有规律的抖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亚拓GP780,请问如何调俯仰感度。控是JR DSX9 上面好像只有GYRO SENS. —>参数设置为: Pos.0 :65 ...

有副翼机不存在俯仰感度一说,在低转速大螺距状态下悬停容易出现点头。检查旋翼头SF臂和相位臂轴承是否顺滑,有无水平方向的虚位,大桨夹是否保持了适当的虚位,悬停时有无双桨。检查无问题后调整转速曲线与螺距曲线配合,适当提高转速降低螺距,点头的现象可以消除

网友:
有副翼?点头就是转速低了点。加点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机不存在俯仰感度一说,在低转速大螺距状态下悬停容易出现点头。检查旋翼头SF臂和相位臂轴承是否顺 ...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就逐个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看来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