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安装不上

楼主(2015-08-27):
我的APM地面站在宏碁笔记本装不上,重装过多次系统,WIN7纯净版,旗舰版,32位,64位。XP3,但就是不出现2560com口,求dashi赐教。

网友A:
这个串口要手动按装的,驱动在地面站软件里面。

网友B:
我都用的原版。没你说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设备手动安装下驱动

网友C:
用驱动精灵装下驱动

网友D:
没用,我弄成功了,需要扣我654766494

楼主:
你好,看见你的回复,想请教您,如何联系。

楼主:
654766494是QQ还是微信。

楼主(2016-01-23):
地面站已成功安装,我是把飞控通电,再连接USB,安装驱动,再安装地面站,设备管理器打开,手动找到COM口,就能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