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货用的尾电机结构?

楼主(2015-08-27):
视频截图,貌似用的不是轴传或皮传,

网友:
不看下面视频的话看脚架位置应该是 支奴干

网友A:
仔细看视频就知道是皮传了,就是那个类似尾撑的东西其实是皮带吧,齿轮在尾管中间,纯属猜测

网友B:
几年前就看过的视屏  还是在无刷云台没有流行的时候   当时大疆的5N云台S800时代 还要前

网友:
怪兽级,还是个蝎子电机吧~

网友C:
那么大的蝎子电机没看到?

网友:
看不太清楚,应该是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就看过的视屏  还是在无刷云台没有流行的时候   当时大疆的5N云台S800时代 还要前

对,视频是老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蝎子电机没看到?

……我说的是尾巴的传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视频就知道是皮传了,就是那个类似尾撑的东西其实是皮带吧,齿轮在尾管中间,纯属猜测

如果像尾撑的东西是皮带,那岂不是就没有尾撑了?而且如果按照你说的结构,这也太复杂了吧,没必要啊,

网友:
尾控制仍然是变距,但是尾动力的确是无刷的

网友:
尾巴电机定速 螺距锁尾

网友:
尾巴是电机轴中心有孔的无刷变距,变距通过穿过的轴的推杆连接变距铰的。
之前有见类似的,很精致的,工业机才这样搞,但一炸肯定全完蛋!叼丝玩不动,呵呵

网友:
这个云台厉害

网友D:
这是哪条赛道呢?

网友E:
应该不是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