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怎样调换控制通道?

楼主(2015-08-27):
       我用的是Fr X9D的L9R接收机,
这个接收机支持普通1-9的直插通道 和 1-12的sbus通道。
现在我是通过sbus接入飞控,则默认1-4通道控制基础飞行,5通道切换飞行模式,另外6通道我设置用来切返航。
所以我的1-6通道都被sbus占用,直插现在只能用7控制脚架,8控制航灯,而仅剩的第9直插通道不够我用来控制云台和其他模块...
不过因为sbus还有10 11 12这三个通道并未使用,因此如果可以把sbus的前1-6通道任意调3个到10 11 12通道去那么就可以空出足够的直插通道来供云台和其他使用。

不过不懂PIX如何这样调整sbus的控制通道,因此前来请教各路大神~
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S.BUS 可以用Y线一边连Pix, 一边转 PWM 来控制舵机。

印象中,飞梦有做过这种 S.BUS 转 S.BUS + PWM 的电路。

还有一个思路,能否利用飞控通道设置的 Passthru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 可以用Y线一边连Pix, 一边转 PWM 来控制舵机。

印象中,飞梦有做过这种 S.BUS 转 S.BUS + PWM 的 ...

恩,不过我需要和sbus的控制分离开来单独用pwm控制其他东西,话说Passthru是什么?我不太了解

网友B:
pix连接sbus输入,没通道限制,只受限於飞控及发射有多小个通道可用而已,pix就可用12个比例通道了,例如飞控占了1-8通道,还有9-12 pwm输出通道可用,把相关控制件接在pix aux 1-4 就行,接收只须单sbus线连接pix,大前题摇控器必须俱12个通道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连接sbus输入,没通道限制,只受限於飞控及发射有多小个通道可用而已,pix就可用12个比例通道了,例如飞控占 ...

哦!原来可以直接通过PIX的端口输出sbus的空余通道来控制其他设备的是吗? 那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到最终参数修改设定值,如图1 及RC xx FUNCTION 修改 1 ,这便可用,貌似3.3最新版本固件不用设定便能用,我没试过,我用的是3.21稳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最终参数修改设定值,如图1 及RC xx FUNCTION 修改 1 ,这便可用,貌似3.3最新版本固件不用设定便能用,我没 ...

原来如此!!!!太感谢了 不过那要再怎样将一个通道对应到飞控的一个端口来输出pwm进行控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太感谢了 不过那要再怎样将一个通道对应到飞控的一个端口来输出pwm进行控制呢? ...

摇控1-8通道对应飞控>1-8 输出接口,摇控 9-12通道对应飞控 aux 1-4输出接口 ,若接舵机得在其中一个接口接上bec供电及加二极稳压管,详情可到官方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