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钢炮配置问题

楼主(2015-08-27):
请问大家:现有6S10000电池,不想换了。总重应该在3200-3400左右。纠结于电机问题,是应该用大酱E800还是4110配15寸。然而E800便宜。
另外续航最好能在15分钟以上

网友A:
总重在3200-3400左右6S10000电池E800和4110都可以轻松飞2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在3200-3400左右6S10000电池E800和4110都可以轻松飞20分钟以上

E800推荐800g每轴,如果总重3400的话压力会不会有些大

网友A:
总重3400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3400怎么来的?

大致估算出来的

网友B:
我现在620的四轴小钢炮配E800+6S 6200能飞24分钟,全负载,2.67KG

网友A:
如果你是单个配件加起来的话,有没有考虑线材,扎带,螺丝等的重量。

网友:
那你估计要超重了,那就用4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单个配件加起来的话,有没有考虑线材,扎带,螺丝等的重量。

最多不会超过3500

网友:
那就用4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620的四轴小钢炮配E800+6S 6200能飞24分钟,全负载,2.67KG

看来要用4110了

网友C(2015-11-09):
你在做好没有 我想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做好没有 我想参考参考

装好了,但是没调好

网友:
重重3200-3400g是算不算上电池重量的?

网友(2015-12-17):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620的四轴小钢炮配E800+6S 6200能飞24分钟,全负载,2.67KG

e800 10000  6s 牵go怎么样

网友:
E1200需要把轴距加到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