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无法解锁

楼主(2015-08-27):
NAZE32 REV5,接收DSMX卫星,已经连接完毕。一直不能解锁,不明白为啥,请教各位了!

设置

设置

遥控界面

遥控界面

楼主:
另外遥控打杆时显示延迟也很大,不知为何?

网友:
clearflight固件下默认的解锁模式是油门向下,方向向右。baseflight下没试过,不了解~

楼主:
谢谢楼上。那美国手就是左边摇杆打右下方,右边不动解锁吗?试验了n次了都不行。

楼主:
油门校准的过程也很奇怪,调节最低油门-250了 baseflight上也是1159。所以最后调的是比例,终于把油门调成了999-2001了,但是中立点居然1479调不到1500了。最低油门设置里是110,失控是913。这些设置有错的吗?
另外用dsmx卫星,已经选择串口输入了,还需要复选ppm输入吗?
这些都在第一张图上

楼主:
问题不在NAZE32 身上,在我的DSMX卫星上,不能使用dsmx格式,而是需要dsm2才可以。对频之后卫星灯不是常亮,而是高亮频闪(用dsmx对上是低亮频闪),但使用正常。已经爽飞。下面就是DSMX卫星和naze32配对相关信息。
Satellite ready option - you can have your Naze32 ready for direct Spektrum satellite connection - no other receiver is required.  This is ideal for compact, lightweight setups and those looking to minimize wiring.  The Naze32 decodes the serial stream from the satellite into separate channels (different than using PPM input but the same result).  This option involves adding a 3 pin connector to inputs pins G, 4, and a 3.3v source on the board (see photos below).  A 'servo' to satellite cable is supplied, allowing direct satellite connection without the usual LDO regulator cable required for 5v sources.   Common servo extension cables can be used to lengthen your satellite leads if required.  This option can be found in 'soldering services' above.  You will need a standard receiver with satellite port in order to bind the satellite to your transmitter on first use.  It is not required after binding is complete.Update!  It's now possible to bind the satellite directly from the flight control board,You have flash your board with 'development firmware' today) but you can bind and flash back to release firmware if you're not comfortable living on the edge!  Available on Baseflight 2014-12-05 and newer.  For great value and proven range, check out the Lemon Rx Spektrum compatible satellites.
If you would like to do the satellite yourself, it's not difficult - I have some instructions here

I found this at hellifreak posted by mba83 (who credited some of the info to flitetest) it took me a lot of search terms for it to pop up so hopping to make it easier for the next individual wanting a supper clean build I figured I'd repost it and other some links that got my spectrum sat working with a naze 32.

1) Instead of connecting the signal (gray) wire to the 3-pin sat connector (available on flip32) you need to connect it to the signal pin of input channel 4.

2) Connect sat ground to any ground (ground on 3-pin sat connector on flip32 works).

3) Connect sat V to 3V out (V on 3-pin sat connector on flip32).

4) In Ports tab, set UART2 to Serial RX.

5) In Configuration tab, set the receiver mode to RX_SERIAL.

6) Use 1024 for DMS2 and 2048 for DMSX.

7) In the Receiver tab, map channels to TAER1234.

To bind the satellite receiver follow these directions I got of GitHub I'm running cleanflight and it seemed to work. Hind sight aint 20 20 when trouble shooting quad builds these following directions are for base flight so I may have looked threw the dump list in CLI tab to get proper command lines but I think ti was pretty much as follows.

•Make sure that satellite has been connected correctly.
•Connect Naze32 to USB
•Open baseflight and connect to Naze32 (baseflight app in Chrome)
•From Configuration tab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Enable Serial-based receiver" and Serial receiver is correct (e.g. SPEKTRM2048 for DSMX)
•From CLI tab type: "set spektrum_sat_bind = 9" for DSMX or "set spektrum_sat_bind = 5" from DSM2
•type "save" and after Naze32 reboot remove USB cable (=Power off the Naze32)
•Wait a sec and reconnect the USB cable. After cold start satellite led should start blinking and transmitter should be turned on while pressing the bind button.
•After binding satellite led should be solid. Connect baseflight and use receiver tab to test that satellite is working correctly.
•Final step is to go to CLI tab and type "set spektrum_sat_bind = 0" and then type "save". This must be done so that satellite doesn't go back to binding mode when Naze32 is repowered again.

I hope this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next noob thank you all who made the original posts.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不在NAZE32 身上,在我的DSMX卫星上,不能使用dsmx格式,而是需要dsm2才可以。对频之后卫星灯不是常亮 ...

在吗 兄弟
在加QQ8303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