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个精灵充电器

楼主(2015-08-28):
闲来无事,自己买配件组了个精灵充电器。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在外面充电了
精灵充电器其实就是个稳压电源,这点在很多帖子中也都说到了。我就学习了别人的然后自己做了个简单的
我买了个两个稳压模块,输出电压为16.5V。这每个模块最大输出电压10A。其实不需要这么大,5A就足够了。把两个模块装进盒子里面就OK拉。在家的时候用N年前买的改装电源充电无压力。在外面的时候直接用鳄鱼头夹着汽车电瓶充电。有些电池需要放电的话这个也可以单纯的拿来放电。一举N得。感觉不错哈哈

现在正在测试温度。看看两个模块同时在小盒子里工作的时候温度咋样。。过高的话估计还要想办法解决问题问题。。

网友A:
也想做一个    但是  这狗屎电池 温度过高不能充电  违背外场快速补充电量的需求

飞机电池仓散热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想做一个    但是  这狗屎电池 温度过高不能充电  违背外场快速补充电量的需求

飞机电池仓散热太差

不光是散热差,下面的图传还会把热量吹到电池仓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做一个    但是  这狗屎电池 温度过高不能充电  违背外场快速补充电量的需求

飞机电池仓散热太差

哎,是麻烦。刚才我发现拔下来再插上去就不能充电了,量了下发现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了…咋回事?两个都这样了。断电凉了很久还这样

网友B:
难道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坏了?

坏也不会两个同时坏啊…我要问问卖家什么情况

网友C:
我曾经也做过一个,7A充电,但是该死的电池不能愉快的立即冲,充电电压建议调到17.5V

网友D:
原来大疆的智能电池不用平衡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大疆的智能电池不用平衡充的

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电池内置智能平衡充电器。而我只是提供一个稳压电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也做过一个,7A充电,但是该死的电池不能愉快的立即冲,充电电压建议调到17.5V

这样会不会太高了啊,我看原装充电器上写的输出是16.5

网友E:
电池端的插头在哪买的?淘宝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端的插头在哪买的?淘宝搜不到

就是TRX插头,把塑料挡片拿走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TRX插头,把塑料挡片拿走就好

你这个DCDC有点小了,发热很厉害,我用过的,后来买了淘宝上1200w的那种DCDC就很好用了,也非常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DCDC有点小了,发热很厉害,我用过的,后来买了淘宝上1200w的那种DCDC就很好用了,也非常便宜

方便把链接给我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便把链接给我么

你到x宝搜 1200w DCDC就出来了,价格比较便宜,描述说15A以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到x宝搜 1200w DCDC就出来了,价格比较便宜,描述说15A以内没问题

我查了,要100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把链接给我么

主要是这里不能发链接,会被当做做广告的,你懂得,大家纯技术交流

网友:
我能说75吗

网友E:
你搜  1200W大功率DC-DC升压恒压恒流可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电池内置智能平衡充电器。而我只是提供一个稳压电源而已

怪不得 那么贵,不过内置了这些东西 电池还那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搜  1200W大功率DC-DC升压恒压恒流可调

我看到了谢谢你。不过我还是想先把我这个搞定。为什么输出和输入电压就一致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怪不得 那么贵,不过内置了这些东西 电池还那么轻

对。毕竟是3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是麻烦。刚才我发现拔下来再插上去就不能充电了,量了下发现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了…咋回事?两个 ...

你测一下 原厂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我记得是 17V多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 原厂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我记得是 17V多一点的

实际不是的。我测了是12多。会不会有个激活电压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不是的。我测了是12多。会不会有个激活电压之类的

精灵3 是 4S 的  网上并充件好像就是恒压输出啊   没有 激活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 是 4S 的  网上并充件好像就是恒压输出啊   没有 激活电压的吧

哦你是精灵3…我的是精灵2。电压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 是 4S 的  网上并充件好像就是恒压输出啊   没有 激活电压的吧

我在外地,明晚回去再研究下。到时候告诉你。不过3和2的电压的确不同。就像你说的,3比2多个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赞。

谢谢啊

网友:
我是用的恒流板,更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大疆的智能电池不用平衡充的

它把平衡充内置了,方便卖的更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想的。这次时间紧买错了。。过段时间再买两个回来。这次买的是降压模块。。下次买自动升降压恒压 ...

请教楼主个问题,是不是 模块的输出是恒压12.6V(给精灵2电池充电)就可以,电流肯定是一直减小的。我有不少6s,在纠结买哪个模块变压,楼主的测试经验是哪个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个问题,是不是 模块的输出是恒压12.6V(给精灵2电池充电)就可以,电流肯定是一直减小的。我有 ...

不是的,你必须16.5V恒压输出。输出的电流最好可以稳定在4V-5V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想的。这次时间紧买错了。。过段时间再买两个回来。这次买的是降压模块。。下次买自动升降压恒压 ...

哈哈,一样的,我也是第一次买了恒压的,我原来以为是电池里面自带恒流的呢,结果发现不行,又马上买了3个恒压恒流源,我买的是升压的,用12V的外场包,因为有的时候可以考虑用车的电瓶充电,12V相对要容易获得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你必须16.5V恒压输出。输出的电流最好可以稳定在4V-5V之间

为什么要是16.5v呢,精灵2的电池满电是12.6v,精灵3的电池是17.4v。如果充电的时候开始的电流是4A,你的意思是要使用恒流模块保证电流恒定在4A吗,但是正常充电电流是随着电压升高会降低的,使用恒流模块的话,电流就不会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是16.5v呢,精灵2的电池满电是12.6v,精灵3的电池是17.4v。如果充电的时候开始的电流是4A,你的意 ...

亲,是这样的。精灵2/3的电池内置充电器和平衡充。。我们只是自己做一个外置的恒压横流电源而已。其余的充电全靠电池内部的电路完成。至于精灵2为什么电压是16.5,电流是4A。因为原装充电器就是16.5V输出呀。至于电流嘛,那是别人总结出来的可提供最大电流。如果超过5A,电池内部电路会自保护不能正常充电。所以16.5,5A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发过的帖子,买过很多模块做测试,方便透露下现在是用的哪个型号吗,我准备自己搞个,但是不确定哪 ...

型号这个不好说,因为我目前用的这个我打算退掉再换一种。你可以买恒压恒流的,也可以买升压或者降压的,完全取决于你如何使用。所以我就不说型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亲,是这样的。精灵2/3的电池内置充电器和平衡充。。我们只是自己做一个外置的恒压横流电源而已。其余的 ...

已经再次确定是12.6v,因为充满电的电压是12.6v,要是高于这个肯定是会过充。我的疑问就是用恒流的话,怎么让电流随着电压升高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再次确定是12.6v,因为充满电的电压是12.6v,要是高于这个肯定是会过充。我的疑问就是用恒流的话,怎 ...

的确,我弄错了。是12.65V。。没法做到随着电压接近而电流减小。。也不需要。。因为电池内置平衡充会搞定一切

网友:
支持DIY,DJ的充电器就是个电源。只要电压合适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