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船。

楼主(2015-08-28):
两个舵机加一个接收机加一片电池就好了。一个舵机电路板直接拿来用,不用做任何改装,然后装上一个桨就好了。扫齿的舵机可以来做这个的,只要你的电路板没坏。舵机电路板本身就是正反有刷电调。直接用第二通道升降舵控制就行。可以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更新,以上是废物船2代,暂时没拍视频,不过这里有废物船1代的视频。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下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下水,试试看?

有点重,吃水5mm,最大航速30cm/s

网友:
没那么快吧?

网友B:
不错,挺小的请教舵机电路板怎么改有刷。。我前两天按论坛里的电路图焊了个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小的请教舵机电路板怎么改有刷。。我前两天按论坛里的电路图焊了个没用。。。

直接用呀,用电路上的那个电位器调中点,然后直接第二通道控制正反转

网友C:
请教,舵机怎样改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重,吃水5mm,最大航速30cm/s

风动的有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舵机怎样改无刷

你想多了,无刷电调是很复杂的东西,改不来的

网友D:
电压这么低接收距离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这么低接收距离如何?

就正常的四分三这样,不会衰减多少的

网友:
谢谢哈!我手头有两部十几厘米小船,您这法子正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呀,用电路上的那个电位器调中点,然后直接第二通道控制正反转

好像明白了,可是我接的是130电机

网友:
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