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浪者X8的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5-08-28):
关于冲浪者X8的电机选择问题,我现有朗宇x2212kv2450的电机配6寸马刀桨能带动1米4翼展的飞机吗?望大大们指教下

网友A:
郎宇电机应该可以 我选XXD 2212 KV2200 烫的不得了,后面换郎宇2216 KV1250 上原装3叶 动力也是强劲得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郎宇电机应该可以 我选XXD 2212 KV2200 烫的不得了,后面换郎宇2216 KV1250 上原装3叶 动力也是强劲得不得 ...

主要自己反应有点慢,所以希望飞机能慢速飞行,好调整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自己反应有点慢,所以希望飞机能慢速飞行,好调整姿态

x8本身就很慢。飞起来不错!动力太弱有时候容易失速

网友B:
加个座子上1400kv 8寸桨。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座子上1400kv 8寸桨。很慢

哦哦。现在没有加购那个电机座暂时先用着原装的电机座

网友C:
楼主的电机,桨,配置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机,桨,配置很不错了。

我当时还担心动力跟不上。

网友D:
只要三分之一油门飞也可以很慢,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三分之一油门飞也可以很慢,放心用

谢谢指导

网友:
我用1806电机,很好飞

网友E:
用2208 2600KV行么??

网友B:
楼主直接用2212kv2450就行了,用6030硬桨效率比较高可以小油门滑翔,想要减速很简单,直接开襟翼,我开了两个10厘米的襟翼下拉25度左右,速度很慢很飘,最主要的重量要控制在800克以内,我是745克,最后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用2212kv2450就行了,用6030硬桨效率比较高可以小油门滑翔,想要减速很简单,直接开襟翼,我开了两 ...

不错的建议..我现飞得还可以..速度也是不错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208 2600KV行么??

没有试过,答复不了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的建议..我现飞得还可以..速度也是不错可以接受了

那就好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2208 2600KV行么??

没问题的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电调用40A的比较好。

网友:
可以了,5寸浆就可以很容易飞起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