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一个超级小电调,这么小的电容怎么焊上去的??

楼主(2015-08-28):
从朋友那边搞到几个超级小电调,整个电调就一个指甲盖大小,还没指甲盖宽。 这么小的电调,上面的超级微小的电容怎么焊上去的,这工艺厉害啊。
   我已经无法用手指出那些微小的电容了,只能用笔芯代替了。0.5mm的笔芯在它面前也显得是个大棒了。
下次发个装机效果图。小四轴正在搞。

      顺便求推荐下摄像头图传之类的。本人新手,求指点。

网友:
都是机器焊的,人工那还怎么量产啊。我去参观过工厂,这种贴片式的板子焊接过程大致是,机器在每个焊点上涂上薄薄一层焊膏,焊膏含有焊锡,助焊剂,有的还有粘接剂,再由机器把元件放到相应位置,因为有焊膏所以不会脱落,最后再由热风机里烤一烤,焊膏融化再凝固,大功告成

网友:
有贴片机的,难道你以为元件都是人手一个个焊上去的吗

网友:
中特威 18A 。从焊点看,工艺很一般!

网友:
还有一点,一般这样的贴片原件维修要拆用的工具也不是电烙铁,而是热风枪 焊锡一吹就熔了

网友:
自动贴片机+回流焊

网友A:
很好焊   我手工焊过0.5mm的电容

楼主:
论坛果然高手多,又涨见识了。

楼主:
之前经常看到论坛里面又人晒 自己手工做的电调········

网友:
看看用什么功率管 18A啊

网友B:
18的比10的还小,行吗,不过ZTW应该不会自己砸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的比10的还小,行吗,不过ZTW应该不会自己砸牌子吧。

我从朋友那边搞过来的,他说性能还不错,跟原来蜘蛛20A的性能基本一致。具体情况还要等装机测试后才知道。

我其实更期待中特威的那款 22系列的黑寡妇, 电机和电调一体的,直接接上就能用了。布线更简单,外观也更简洁。不知道啥时候能试试。我那朋友哪里也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焊   我手工焊过0.5mm的电容

高手······ 用什么洛铁焊的····这么小稍微滴点焊锡就把整个电容盖住了吧。
我不会焊锡啊,只会用现成的。

网友:
这电调何時上市啊

网友:
SMT回流焊

网友:
不过图上的焊点以及原件的排列还真有几分像是手焊的
熟能生巧

楼主:
专业术语都出来了。论坛果然高手多啊。

网友:
solder printer -> chip mounter -> reflow
手工焊的話先上錫,烙铁同時加熱兩端,鑷子一夾一放...收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 用什么洛铁焊的····这么小稍微滴点焊锡就把整个电容盖住了吧。
我不会焊锡啊,只 ...

就是把电容包住才能焊的上  不过要好的烙铁  是德国进口的 叫威乐 在十倍的显微镜下可以焊  今天测了下最小能焊到0.3 到0.4 毫米的

网友C:
图上的焊点,真的不算工整。楼主感兴趣的话,拆个手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电容包住才能焊的上  不过要好的烙铁  是德国进口的 叫威乐 在十倍的显微镜下可以焊  今天测了下最 ...

首先申明我不懂这些技术啊。   焊锡把电容都包住了,还要电容有什么用? 焊点两边的电流不就直接从焊锡上通过了吗?? 或者说形成了并联电路???还是 这里面的知识已经超出了初高中物理的范畴,电子电路跟普通电路的原理不一样???    感觉好深奥

楼主:
补个图,
这个是没割皮的样子。这阵子比较忙,没工夫弄啊····
盖子是普通的绿茶盖子,这个电调真的是很秀气小巧的 ,以前见朋友用过好盈10A的电调,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申明我不懂这些技术啊。   焊锡把电容都包住了,还要电容有什么用? 焊点两边的电流不就直接从焊锡上 ...

是焊的时候包住才能焊上  让后再把多余的锡去掉 只留焊盘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焊点,真的不算工整。楼主感兴趣的话,拆个手机看看。

这个根据焊盘的大小,还有钢网的厚度问题,钢网厚了锡膏刷多了两端焊点锡多不好看,锡少会容易虚焊,焊盘小了锡膏固化时会立翘,焊盘大了锡膏固化时会吧元器件拉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根据焊盘的大小,还有钢网的厚度问题,钢网厚了锡膏刷多了两端焊点锡多不好看,锡少会容易虚焊,焊盘 ...

  又涨见识了。

网友:
在放大镜下 用热风枪焊 很容易的 回头你买个放大镜和热风枪试一试 很简单 烙铁就不好焊了

网友:
维修的模式,大多都是风枪来加热让锡镕化,
再用镊子轻轻的左右移动一下,就可以。
当然旁边有BGA的时候,就用那种936的烙铁来焊了。

网友:
这个用烙铁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弄下来、不过这个是用机器焊接的、自己也可以人工焊接上去、不难

网友(2016-05-31):
普通的马蹄口烙铁应付0201以上的封装都是Ok的.

网友:
手机中的电路板不都是这么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