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450自旋不能同轴的问题!

楼主(2015-08-28):
我的YT450PRO练习机改装了飞 越的无副翼旋翼头,用的是山寨V8!飞行中一直无法绕主轴自旋,自旋动作很难看!在凤凰模拟中亚拓450能很好的同心自旋,为什么真机却不行?陀螺仪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该调节那个参数,求VBar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自旋是需要修正的,不是说光打着尾巴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B:
会不会你的飞机十字盘没有调平,十字盘没调平的话,飞机自旋会飘来飘去

网友:
k8的自旋修正比mb还要好

楼主:
我用的就是K8,感觉自旋修正不起作用,该哪里调节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是需要修正的,不是说光打着尾巴就能解决问题的

呵呵,这个我知道呀!电直也玩了好几年了,虽然断断续续的,技术提高不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你的飞机十字盘没有调平,十字盘没调平的话,飞机自旋会飘来飘去

调平也按照V8软件里的步骤进行了调平的!

楼主:
飞行中做自旋动作时,飞机旋转是以和主轴一定的夹角为轴自旋的,不是水平以主轴为自旋的轴的!不知道该怎么调节了!

网友C:
最好做个自动微调,会改善很多。

网友D:
重心调好,可以解決80%以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调好,可以解決80%以上的问题

恩,我也考虑重心有问题,不过450PRO电池能移动的位置实在有限,重心不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个自动微调,会改善很多。

还从没做过自动微调,谢谢建议!

网友:
尾轴是否和主轴成90度直角?

网友:
我原来的有副翼450重心刚好在主轴附近,自旋很舒服

网友E:
也就是说,原地自旋时,旋翼面不平?
除了斜盘不平、重心不对以外,有时候换对桨也可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原地自旋时,旋翼面不平?
除了斜盘不平、重心不对以外,有时候换对桨也可能解决。

谢谢啦!

网友:
电池太靠前,检查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