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手来问问题

楼主(2015-08-28):
机架选择上
180,250,280哪个性价比更高?

折叠机架和非折叠机架哪个更好用?折叠机架携带方便了,但总是收合会不会影响衰减连接处还有电调线?求穿越老手们吐槽普及

网友A:
其实穿越机体积都不大..折叠不折叠意义不是特别大.. 在拆浆以后基本都能扔包里
至于机架..个人爱好而已....

个人觉得280比较好...

网友:
新手,买容易买的到的,便宜的好了,方便配件和装配设备,损失也小。买贵的,好的,还没体会到什么叫好就拜拜了。

网友:
280是最好装的,因为空间大设备好布置,折叠的不好,炸机容易自宫,这个本来体积也不大,不需要折叠

网友:
是的 ,280轴距上qav250 pro机架, 有套装的,带动力搞一套实惠 ,

网友:
250   我就用的250挺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穿越机体积都不大..折叠不折叠意义不是特别大.. 在拆浆以后基本都能扔包里
至于机架..个人爱好而已... ...

如果国内有FPV无人机比赛,你会参加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国内有FPV无人机比赛,你会参加不?

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估计不会参加...工作太忙..除非在北 京还是周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穿越机体积都不大..折叠不折叠意义不是特别大.. 在拆浆以后基本都能扔包里
至于机架..个人爱好而已... ...

求推荐个配置吧
中档的就可以,有精灵1,玩固定翼的,不算纯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估计不会参加...工作太忙..除非在北 京还是周末

哈哈我就是问问,那如果奖金丰厚,您这边会有这个考虑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就是问问,那如果奖金丰厚,您这边会有这个考虑吗?哈哈哈

丰厚也不一定...毕竟航模只是爱好..fpv更是小众...比赛当作娱乐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时间方便然后离的近可能会参与...但是专门跨省跨市参加..估计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个配置吧
中档的就可以,有精灵1,玩固定翼的,不算纯新手。

基本都是常用的配置吧...电机2204 6寸桨..naze32飞控...动力的话3s 1500 2200都可以..电调乐天10A就可以...机架真是看个人喜好的..没办法推荐....推荐你先玩玩模拟器..这样fpv的时候才不会习惯性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常用的配置吧...电机2204 6寸桨..naze32飞控...动力的话3s 1500 2200都可以..电调乐天10A就可以. ...

FPV模拟倒是轻松,真机都会玩。主要就是想配什么机架。便携的,能用3S2200电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