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范丝瞎飞 4D夜航 婚礼送戒指

楼主(2015-08-28):
冠军机   范丝  夜航视频1

4D

婚礼送戒指  3分50秒处

冠军机   范丝  夜航视频2

网友A:
猪脚是你,不是新郎新娘!

网友:
楼主牛哦,技术好就是不一样,不过感觉有点危险哦

网友B:
楼主高手,高手啊!
大赞!

楼主:
4D夜航视频+冠军机VANTH夜航视频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高手啊!
大赞!

。。。。过奖

网友:
我梦寐以求的 飞行手法

网友:
声音很有磁性,飞行技术又高,赞一个

网友C(2015-11-01):
请教大师,F3P机翼用拉线还是1mm做支撑好,机翼用拉线,有用一根的一拉到底两个机翼,,还有用两根线,拉线机翼,用那种好,两根还是一根,怎么拉啊,网上升降和方向用拉线的少,用1mm做拉杆的多,为什么,用拉线不是轻吗,是不是拉线不好用,用拉线做升降和方向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师,F3P机翼用拉线还是1mm做支撑好,机翼用拉线,有用一根的一拉到底两个机翼,,还有用两根线,拉线 ...

机翼拉线重力都在机翼上 刚性不足 而且 炸鸡容易损伤    碳纤杆支撑好处就是强度高 不易变形

网友C:
谢谢大师,不好意思,新手请教一般用1mm碳纤杆还是用1.5mm碳纤杆支撑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师,不好意思,新手请教一般用1mm碳纤杆还是用1.5mm碳纤杆支撑机翼?

1.5

网友:
什么时候能到了楼主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D:
楼主练你怎么练的4d?用模拟器吗?

凤凰模拟器怎么设定变距桨?

我没找到负螺距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练你怎么练的4d?用模拟器吗?

凤凰模拟器怎么设定变距桨?

用真机练啊   4D没什么 倒飞特简单  其他动作需要慢慢理解自己找感觉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A:
猪脚是你,不是新郎新娘!

哈哈 的确啊 把新郎新娘的风头完全盖住了

网友E:
楼主F3P装的什么灯?推荐下,我想装个晚上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F3P装的什么灯?推荐下,我想装个晚上飞
我是5050灯带

网友E:
好的,谢谢,我去买点

网友C(2016-01-18):
请教大师F3P方向与升降拉线怎么做。一边的线总是松的,不像那么回事啊。赐教,教程。还有用拉杆,舵机臂加长,方向与升降,左右与上下的舵量大小不一样了啊。谢谢老师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