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市面上最小的无刷3D小电直

楼主(2015-08-28):
原本贴子发在HISKY俱乐部,朋友们都要求发微电直区,所以做个联接过来吧。过两天有空再做一个,顺便将整个过程和细节发上来。
改的最成功的HCP80主无刷小电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8785&fromuid=267737

网友:
改过 也飞过 不好飞、、、 真的不好飞 还不如100级的无刷

网友:
技术好,飞得爽。不过看机的动作感觉动力和100s差很远

楼主:
视频中用的还是只有六个MOS管的电调,后来又改为用十二个MOS管的电调后,动力更猛了。下周可以拿到新配件,将再做一台,到时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放在这里。

楼主:
下面开始看图说话

修剪后完成的样子

打磨无刷电机安装孔位台阶

无刷电机安装就位

楼主:
接收板

接收板另一面

安装到主架上的样子

电调板

楼主:
整个主要部件安装完成后的样字

通电试车的情形

楼主:
试车小视频片段
前几天视频被和谐了,现在补上

大功告成!

希望朋友们喜欢,有问题可以随时提,我尽力回答。

网友:
技术贴该顶,不能被那些所谓的神机托淹没了!版块管理员能不能好好管管,微电直版块都成水军跟托的天下了

楼主:
忘了发电调参数

这个电调请刷DP3A的固件,然后再设置里面的数据。

网友A:
缺电调啊啊啊 哪有卖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电调啊啊啊 哪有卖啊啊

网上大把卖的,选择好的又不贵适合自已用的。坛内有规定,不让发链接,自已找找吧。我是自已买空PCB板自己手工焊接自已刷固件和调参数的。

网友B:
电调散件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散件有卖的吗?

你自己到X宝上搜super cp mcpx或ncpx叠焊电调就行了,只有一个湖北襄樊的卖家。

网友C(2015-12-20):
楼主,这其实就是HEIM 3D 100 的机架, 比HCP80的机架电机座部分是要宽大些。
谢谢楼主, 有时间我也改一改我的heim100无刷去, 另外,换了用M5,锁尾不用改成716或720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其实就是HEIM 3D 100 的机架, 比HCP80的机架电机座部分是要宽大些。
谢谢楼主, 有时间我也 ...

所谓的锁尾和不能锁尾,要搞清楚原因;我也走过弯路。
要想能真正锁定尾方向,首先要保证改过后机器的主架不变形,主电机高速转动时也不変形,这样才能保证接收板上的陀螺仪工作正常、且能输出稳定的信号值。
一般小飞机的锁尾电机都是优化选定好的,而且有一定的冗余度,足够你改05无刷电机锁尾用的,没必要用716或720的电机!少听忽悠多自已分析就能学到知识;何况,装了个大的尾马达,势必加大电量消耗,这样飞行时间就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