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osd的电压设计不科学,验证解决办法,求解答

楼主(2015-08-28):
f550+naza lite,主要说明一下我的接电, 4s电动力,12v降压图传创新科2w,osd降压5v给 小蚁摄像头
osd用非凡的N1

这张图相信大家都很熟了。我也是按照这个电路来接了
但是非凡没有告诉你 右边这三路的V是通的。
就是如果你接4s电或者6s电,你的图传和摄像头电压都会变成4s或6s,如果图传不支持6s的话,这样应该会烧吧。。。另外大多数摄像头都是12v或者5v的,那更是危险了。
我偶然情况下对osd的输出摄像头的电压查了一下 怎么是15v多的,我图传已经用了降压的。那时候也没搞清楚,反正就再加一个降压模块对osd输出摄像头的电路降压。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就是因为非凡osd的v口都是通的。收到接动力点的那一端的影响。
那么提问时间来了!!
!!!!!
现在准备升级6s动力,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osd不接v口就ok了,就是osd跟图传以及跟摄像头的链接,只用链接黄色线和黑色线。这样就不用受到检查动力电池的那一端的影响了,然后单独在动力点通过降压给图传和小蚁供电。各位大神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楼主2w图传距离多少米

楼主:
500米没问题 ,1000m没试过,不过已经准备上aomwa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2w图传距离多少米

500米没问题 ,1000m没试过,不过已经准备上aomway 1000了

网友A:
500米是三叶草,四叶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米是三叶草,四叶草吗

嗯。是的。500米压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指教

网友C:
五百米应该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百米应该无压力

哥。各位大神回复一下这个解决方案可行不。不研究传输距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