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滑环连接双流波箱会不会造成供电不足或其它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28):
想把豹2声组安装在炮塔里可是担心电滑环电线太细用的双流波箱怕供电不足或其它隐患请问改过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你买几A电流大小的电滑环,市面上一般是2A一根的是不够的,如果双流一根需要10A你就要把5根细线拧成一根用这样就够用了。市面上最多的是36股2A的电滑环,我想肯定够你用了。

网友:
你还是别打这主意了。。。。。除非专门定做大电流的。。。不然普通的微型电滑环绝对吃不消。。。

楼主:
我已经放弃了,不过内部空间得从新设计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放弃了,不过内部空间得从新设计了哎

不用放弃。按我说的肯定可行。你可以看我的主题文章,我改过双流的豹2就是开炮塔的。我用的是3S锂电。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如果你以后想用现代坦克的双稳流,只能放炮塔的。除非你喜欢二战坦克可以放车身。

网友:
弄个电调,电调接滑环,滑环接主控板

网友:
两组电源供电    动力组可用2s或3s只要电调能支持    主控引出行走   转向   二根信号线(白色)和地线(黑色)   可以了

楼主:
谢广大模友

网友A:
普通电滑环,通过电流一般标的是最大2a,电流太大会在电滑环内部电阻值大的地方过热烧毁。你要是买带4路大电流的定制电滑环要200多元,不如买2个有刷电调才100多元放底盘里了,底盘里放电池、电调即可。只有一些设计有缺陷的坦克才需要那种定制的电滑环。
炮塔内的控制底盘内的电调的信号线只需要2根白线(信号线)通过电滑环,接到底盘内的有刷或者无刷电调上即可。黑线完全不用接的。电调的红黑线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一般是6-5v的电压,可以接5v散热风扇。
底盘放动力电池,炮塔放普通锂电即可,具体可以看我以前豹2的结构,豹2的头大放东西方便,其他坦克头部有点小,空间可能比较紧张

楼主:
谢Z大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滑环,通过电流一般标的是最大2a,电流太大会在电滑环内部电阻值大的地方过热烧毁。你要是买带4路大 ...

请教个问题:按你这样连接。声组发动机声音怎么同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按你这样连接。声组发动机声音怎么同步?

声音以及电调动作均由声组控制,想不出不同步的理由啊。

你肯定是没理解ZDP的电路布置方案。
他的方案是这样,地盘放动力电池和主电调,不放接收,仅有一个电源开关;炮塔里放置接收、声组、以及接收声组专用电池,这样可以保证接收和声组的供电稳定。
                           声组控制主电调的线通过滑环下到车体里。

当然还有这样的方案,车体和炮塔里都放接收,2个接收设置为同频,接线也对应。这样也能同步。而且这方案如果炮塔够大的话,还能直接省掉滑环,就是要减配车体上的灯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音以及电调动作均由声组控制,想不出不同步的理由啊。

你肯定是没理解ZDP的电路布置方案。

声组怎么控制电调?电调不是和接收连接的吗?声组是直接和行走和转向电机连接和接收机连接没有能直接和电调连接的。电调出来的线连接收机连行走和转向电机,没有和声组连接怎么会声音同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按你这样连接。声组发动机声音怎么同步?

电调的信号线和声组的信号线,例如油门的,都是从接收机上的同一个通道接出来的,1分2而已,肯定是同步的
楼上说的一个遥控器配对2个接收机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信号线和声组的信号线,例如油门的,都是从接收机上的同一个通道接出来的,1分2而已,肯定是同步的 ...

其实就是接收机出来一拖二,一组到电调一组到声组。并不是前面所说的从声组到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接收机出来一拖二,一组到电调一组到声组。并不是前面所说的从声组到电调吧?

原理是接收机出来一拖二,但实际产品两种接线方式都有,只不过有的产品在声组电路板上进行的分路。

楼主:
解决的方案这么多都不知道用哪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的方案这么多都不知道用哪个了

给你个建议,主动力系所有电气连接应稳定可靠,不管是动力线还是信号线,都最好不要过滑环。
也就是说,电池--》接收--》声组/电调--》电调--》电机,最好都放在车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主动力系所有电气连接应稳定可靠,不管是动力线还是信号线,都最好不要过滑环。
也就是说, ...

同意这个观点   坦克的主要电气装备都在车体   炮塔部分就剩三四个控制点  可以将电滑环两根一组并联使用   减少因电滑环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