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不受控,是否要客户买单

楼主(2015-08-28):
起因:  在下降到2-3米高左右,不受控,遥控无效,漂向一边,碰到树枝,云台摔坏,飞机没事,云台发深圳保修,零度认为是人为,要费用770元。
我问零度客服:  是否无GPS时飞机就不能控制,回复是“无GPS也能控制”
如果能控制为什么 还要我出钱呢???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33:44

我无法控制我的飞机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33:59

左右上下无法控制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34:30

按你这说,飞机还能控的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6:34:49

您好,姿态模式下需要一定的操作技巧的。姿态模式可控的。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35:30

我模拟了1个月才实机飞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6:36:58

我们是不建议在建筑物旁飞行使用,一但出现漂移的情况,没有操控回来,导致坠机是跟产品的质量没有问题。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38:02

已然你也同样认为零度质量是可靠,会在无卫星时也能控,所以,有劳理解一下我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6:46:22

不符合飞行要求,是非质量问题的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47:31

问题,我用遥控器控制不了,漂到树上去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6:56:23

您挂在二三档么?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56:39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6:58:42

那么肯定是可控的。只是比较难控,首先飞行地点选择不当,不符合飞行要求,产品漂移坠机是不需要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您需要 可以让工程师给您分析当时飞行文件做出整体分析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6:59:42

无法控,不是难控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00:04

还有1.5-2米就到地面了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03:12

您可以联系工程师,飞行文件上可以分析当时压杆和飞行速度的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03:35

我联系他木有用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04:33

如果我的压杆有效就不会漂到一边去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05:16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06:51

第二个云台又花了1500(无中继)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07:00

你 要理解一下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07:46

已经给您申请过非四十八小时维修,会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如果您无法接受,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呢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08:01

是有一个价格的优惠,但是时间会比较长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08:18

如何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09:43

非四十八小时维修:
更换高精密 马达 1
FPC 排线 1
转轴臂 1
合计:770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09:53

会在十五天内维修完毕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10:16

17:10:17

您好,客服零度—灿杰为您服务。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10:36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11:44

770 给一个全新给我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11:57

是维修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12:06

不是更换全新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13:24

价格能否再申请降一下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13:27

四十八小时维修 更换云台相机:1299
非四十八小时维修  维修云台相机:770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13:43

我们客服方面不参与产品报价的呢
零度—大雄 - 零度智能飞行器 17:13:44

(づ ̄3 ̄)づ╭~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13:51

因为这边不全是我们的原因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14:25

你申请一下吧
金桥制作室(商务QQ) 17:14:33

谢谢先

网友:
嘴大嘴小的问题

网友:
乌拉拉的问题

网友:
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A:
认倒霉吧,都是只管卖不管修的。离柜概不负责!有问题不是产品质量问题,人为问题——就如“他是临时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认倒霉吧,都是只管卖不管修的。离柜概不负责!有问题不是产品质量问题,人为问题——就如“他是临时工”

说句公道话,有没有数据记录。楼主说是不受控炸鸡。如何证明不是操作失误造成的。

网友C:
还得练真机,技术就得在慢慢炸机中学起来的,你才炸几次,你问问群里的老手,那个还记得炸了多少次真机,炸掉了多少钱,能回答上来的,肯定仍是新兵蛋子。永远不要相信你买的任何飞机都比较安全,那是不现实的,俗话说,F22都能炸,何况我们这些玩具级的飞机呢。我好像连丢机的次数都多得记不清楚了。更别说炸机了

网友:
以后飞,你架3个摄像机, 一个拍飞机,一个拍你和控,一个单独拍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得练真机,技术就得在慢慢炸机中学起来的,你才炸几次,你问问群里的老手,那个还记得炸了多少次真机,炸 ...

这句话说的好,很有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公道话,有没有数据记录。楼主说是不受控炸鸡。如何证明不是操作失误造成的。

有数据, HJ 航迹已提供给零度了,这图是零度返给我的。 零度说他能读出摇杆操作数据,但他不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得练真机,技术就得在慢慢炸机中学起来的,你才炸几次,你问问群里的老手,那个还记得炸了多少次真机,炸 ...

自己失误则无可非厚,  控着的飞机,快到地面就不受控了,眼睁睁看着飞机向一旁漂过去。这分明就是固件的问题,丢星不等于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句话说的好,很有道理啊

不好意思,你喜欢炸机,我不喜欢

网友E:
请问,是以一定速度较慢的漂移,同时姿态基本是水平。

还是像 DJI 那样,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漂移,姿态也越来越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以一定速度较慢的漂移,同时姿态基本是水平。

还是像 DJI 那样,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漂移,姿态也 ...

速度较慢的漂移,姿态基本是水平,操作不响应

网友:
产品寄回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要说零度稳定性还是可以的,楼主节哀吧

网友:
小心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喜欢炸机,我不喜欢

你说话怎么就这么损人呢,他说的是有道理,可我没说是因为你的技术不行啊,飞得多了自然就记不得炸了多少次了,失控了是他们的问题,这点你应该去找他们生气,你在论坛里和模友生气干嘛,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较慢的漂移,姿态基本是水平,操作不响应

好的。

希望零度的技术出来解释一下,用户提到的“操作不响应”那几秒到底发生了什么?

网友:
零度就这吊样子,不承认自己飞控有问题,只管卖没售后的,只能自认倒霉,你还好是低空不受控,要是高空,嘿嘿,尸骨无存

网友:
把炸鸡HJ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F:
航迹文件发我一下,QQ:1279658369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迹文件发我一下,QQ:1279658369

航迹文件  http://yunpan.cn/cm5NY9vmaIxEJ  访问密码 cf2b

网友G:
我2档换1档直接飞机装大楼,眼睁睁的看到的,这也说我人为的,我会去拿飞机撞楼?零度也是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2档换1档直接飞机装大楼,眼睁睁的看到的,这也说我人为的,我会去拿飞机撞楼?零度也是好笑

楼宇间卫星星数不够,漂移很正常!你切3档可以手控!当然折得看你技术!

网友H:
航迹看了一下,星数不够,在姿态模式下先14,17这样推杆然后7,4这样拉杆是很难马上拉回来的

楼主:
只是坏了一块塑料而已,收费770元,黄金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航迹看了一下,星数不够,在姿态模式下先14,17这样推杆然后7,4这样拉杆是很难 ...

失星,不等于失控啊,大佬!!!!

网友:
楼主如果觉得只是坏了一块塑料 大可以自己AB胶粘上接着用啊

网友:
表示理解

网友I:
说句公道话!

本来想说说GPS丢星,假星,多星少星时的影响和补救办法.
但后来看了LZ的HJ文件,我表示有些疑问

1:从下面这图看出,飞手切手动了.可为啥切手动,不得而知,原来GPS模式下的自动悬停好好的啊!为啥切手动呢?
2:此时还有星,但手动开入了树林,高度5米,开始作死?
3:此侦应是飞机翻了,左倾161度.但高度还是5米.还有GPS,还是手动模式.
4:这里手控舵位里的油门是47说明楼主没油门那没反应,但飞控内部实际舵位是76,说明飞控已发现不正常在补油门,GPS星数瞬间为0,但手动模式没影响,且前面就以经翻了,从气压高度看出从原来5米掉到4米,正掉落中
5:最终躺下了,摇控油门一变没变,估计飞控手已傻,然后高度变为2米,如果2米是实际地面高度,那之前5米应为3米,3米又在树上..又手动.这..

总的来说就是不明楼主为什么在星数正常时手动飞入树林.然后实际高度可能才3米就飞入树林?在玩穿越么?拿这货玩穿越贵些哦.最后炸了楼主摇控油门始终没动过.......吓到了?
这里面就是GPS星数一下子变0了.但LZ用的手动飞.这应该不是炸机的原因.如果就这数据来看.大家应该都有答案了.除非这数据有延时就有话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说句公道话!

本来想说说GPS丢星,假星,多星少星时的影响和补救办法.

姿态模式是因为星数掉到5颗了,最后星数为0是因为飞机翻了。至于补油门。。飞机已经翻了没什么意义。。航迹里也没有失控的情况,只是姿态模式不好控。飞机一开始向后飘,用户就向前推了一下摇杆,然后飞机就向前飞,接着又向后轻轻拉了一下摇杆,没拉回来就撞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姿态模式是因为星数掉到5颗了,最后星数为0是因为飞机翻了。至于补油门。。飞机已经翻了没什么意义。。航 ...

可平时我5颗也可以用啊.也可定位啊.如果开住自动悬停的话.4颗都试过.只是真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探索者的程序是这样的
只是我也明白5颗星然后又是树边楼边的话.这有多危险.要随时切全手动控制的.且从GPS切手动时那感觉差又很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可平时我5颗也可以用啊.也可定位啊.如果开住自动悬停的话.4颗都试过.只是真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探索者的 ...

双子星等飞控5颗星还能维持自动悬停模式的,不过探索者就会变成姿态模式了,确实可能不好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双子星等飞控5颗星还能维持自动悬停模式的,不过探索者就会变成姿态模式了,确实可能不好控

学习了. 那以后在使用探索者就要更注意了.5颗星又在楼边树边.容易掉4星的时侯随时切手动了.再此证明了关键时侯把手动练好太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姿态模式是因为星数掉到5颗了,最后星数为0是因为飞机翻了。至于补油门。。飞机已经翻了没什么意义。。航 ...

非常正确的解释,就是这样

网友:
和楼主一样,探索者很让人失望,在空中6-7米的时候闪了两下红灯一下白灯,遥控器伴随震动撞树了。当时树在右边,也记录下来我是往左修正了舵面,结果售后判断我GPS丢失信号后,因为是新手操作失误打了左舵撞到了左边的树,非常无语。以后不用这东西了。

网友:
!!!!没办发。。。配件买不到!!只有他们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