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速计显示异常,求助

楼主(2015-08-28):
PixHack固定翼,使用的是数字空速计,接I2C扩展口,在地面站可选硬件中勾选“启用空速”,“使用空速”,但空速显示不正确,且示数没有变化,然而,如果不勾选“启用空速”,空速显示有变化,但示数变化不符合常理,俯冲爬升时,地速空速关系不对。麻烦各位前辈们看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刷的什么固件,原生固件才能用数字空速,APM固件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的什么固件,原生固件才能用数字空速,APM固件不行

他都说了是pixhack ,怎么可能刷apm呐,

网友B:
固定翼是不是要装空速记才能飞是吗?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都说了是pixhack ,怎么可能刷apm呐,

pixhack刷不了APM固件吗?是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是不是要装空速记才能飞是吗?楼主。

我们之前一直没接空速计,可以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xhack刷不了APM固件吗?是固件

我想谁没事也不会去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一直没接空速计,可以飞

谢谢了,多轴炸了,打算入固定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谁没事也不会去刷吧…

哥们新玩的吧,现在10个人玩pix ,9个刷APM固件,原生固件功目前为止没有APM固件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新玩的吧,现在10个人玩pix ,9个刷APM固件,原生固件功目前为止没有APM固件强大,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我哪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那个是APM固件,用不了数字空速的,只能用模拟空速

谢谢您了!非常感谢。换模拟空速计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多轴炸了,打算入固定翼了…

还是固定翼有搞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我哪天试试,

没事就多看少说,会被人笑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就多看少说,会被人笑话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