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A6床上“歼”尸M1A2

楼主(2015-08-28):
?from=y1.7-1.2
上次改完了TK22双稳版的M1A2,这次改完了豹2A6双稳版在床上小做试验。可惜炮塔旋转电机为了达到一圈7秒换了田宫的四驱车130电机结果速度是有了可这个声音响的都盖过音效了。。。。还有炮塔旋转的全齿是我用小锉刀弄的,好像不是弄的很好。

网友A:
楼主M1炮塔上的配件蛮多的。可否给个近照看看做个参考去收集配件来装。M1果然还是装满脑袋后面看起来才霸气

网友B:
模型是 田宫的静态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M1炮塔上的配件蛮多的。可否给个近照看看做个参考去收集配件来装。M1果然还是装满脑袋后面看起来才霸气 ...

这个全是VS坦克的配件。你在X宝搜索下可以看见很多图片,或直接搜百度图片能看见很多。我不拍照片是不想帮VS坦克做广告,这个牌子也就外形马马虎虎,行走机构和控制系统就是玩具,它的虎王可以比豹2A6开的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是 田宫的静态模型?

不是。我下次准备改1/35的田宫M1A2双稳版,要不就先改1/16的豹2A6。还在犹豫中先改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全是VS坦克的配件。你在X宝搜索下可以看见很多图片,或直接搜百度图片能看见很多。我不拍照片是不想 ...

但是VS坦克的配件比例貌似都是1:24的把。。。和16的不配呀。但是为什么看楼主的炮塔上的就显得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VS坦克的配件比例貌似都是1:24的把。。。和16的不配呀。但是为什么看楼主的炮塔上的就显得很大呢

拍摄距离关系,以前没有电脑特技时,拍电影的模型都很小的,你在电影院看都很巨大。

网友:
哈哈哈哈!换电机以后我们都听不到炮塔旋转音

网友:
豹2抬炮好假哦

楼主:
解释下假在哪里?改进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释下假在哪里?改进之…。

我看了好多遍实车视频 抬炮是炮管缩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往上抬了
额我不知道怎么改装抬炮 就感觉你抬炮就是在伸缩后等的时间长了点
应该开炮伸缩后立即就抬上去一点点 然后再回来  我一直关注你的帖子

按照你教的方法也买了TK22 G2 M1版本 还没到货 到货后开始改装M1 TK22比较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好多遍实车视频 抬炮是炮管缩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往上抬了
额我不知道怎么改装抬炮 就感觉你抬炮就 ...

其实你可能和我范了一样的错误,习惯去参照田宫的1/16的开炮自动上扬了。刚开始我也觉得上扬回落时间太长,后来我也在各大视频网站看了真实豹2开炮视频,可惜都只有上扬。没有上扬后回落的视频。有人有的话请给个视频链接。后来还是通过找到炮手视角的视频才明白TK22作者的设置是正确的。炮手更换炮弹后手动按下按钮炮管才会回落到射击位置,其过程时间是按炮手的速度来的最快也要5-6秒了吧。这个速度在TK22上是可设置参数3-12秒。你买来的默认是9秒,你会更不习惯的。我把它设置到了4秒。而你看到的1/16田宫模型的开炮上扬回落是夸张的2秒。还好你买的是M1音效的。不然发动机声音参照田宫模型的话还会不习惯的。我问了销售为什么,他说田宫的是现场录制后再经过电脑加工过的。而TK22是直接录制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好多遍实车视频 抬炮是炮管缩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往上抬了
额我不知道怎么改装抬炮 就感觉你抬炮就 ...

你买了TK22的话仔细看我的评测了吗?再提醒下英语要好点,双稳版说明在英语网站上,繁体中文里是没有的。你要有一定的电烙铁水平,他们寄过来的六轴陀螺仪的接线和尾部自动抬炮管的微动开关的接线都要你自己搞定的。还要花10元去买个Sony电视遥控器用来设置TK22的。接收器也要自己购买制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买了TK22的话仔细看我的评测了吗?再提醒下英语要好点,双稳版说明在英语网站上,繁体中文里是没有的。 ...

有数的 到时候不懂就问你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数的 到时候不懂就问你 哈哈哈

所以改VS的红外对战版,在外观和红外接收上稍微简单些,但VS的地盘过低是个硬伤,纠结的话就需要大手术了。

网友D:
另外好久没看到VS的改造了,不知道LZ改了地盘高度和滑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好久没看到VS的改造了,不知道LZ改了地盘高度和滑环没?

底盘没动,VS适合在室内玩对战,晚上晚饭后和老婆来一局谁输了谁洗碗,或晚上谁主动,男人都懂的。滑环装了,你没看视频???!!

网友C:
嗨 楼主 我今天把TK22g2 连线测试了一下 一接上去双稳就可以用 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关掉了 再也打不开了
能告诉我一下开关方法吗? 我是天地飞6a 六通的控 左手油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嗨 楼主 我今天把TK22g2 连线测试了一下 一接上去双稳就可以用 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关掉了 再也打不开了
...

TK22g2的所有说明书在官网的英文版下选TK20系列下。不要选TK22系列。我也不知道这个网页谁制作的22下面竟然没有说明书。我记得是组合键,一个往右一个往上。我是用的可设置遥控器按我的习惯把这些设置全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K22g2的所有说明书在官网的英文版下选TK20系列下。不要选TK22系列。我也不知道这个网页谁制作的22下面竟 ...

OK 我已经研究出来了 开关是有声音提示的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炮塔旋转为啥稳不住 不停转 找到角度后 还是左右摆 就是无法锁定一个角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 我已经研究出来了 开关是有声音提示的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炮塔旋转为啥稳不住 不停转 找到角度后 还是 ...

是每次开启都不停?还是偶尔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每次开启都不停?还是偶尔现象?

每次都是这样 很奇怪

楼主:
如果是一开就高速转不停。那是炮塔旋转电机正负反了。如果是慢慢的我就不知道原因了。我有很少几率一开启双稳会缓慢转,我只要关闭下开关再开肯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开就高速转不停。那是炮塔旋转电机正负反了。如果是慢慢的我就不知道原因了。我有很少几率一开启 ...

我回头去试试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啊 能加个qq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回头去试试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啊 能加个qq聊吗?

你怎么不找购买的人问啊。我遇到问题基本都是问他的。你的QQ加不了要你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不找购买的人问啊。我遇到问题基本都是问他的。你的QQ加不了要你邮箱

我也问了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