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S 为什么有3跟和4跟线的

楼主(2015-08-28):
我额飞机是澄星CX20 原装GPS是3根线的 可是手头还有4根线的 GPS 不知道 能不能用在3跟插头的飞控上!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gps一般都是串口通信,VCC GND RX TX,4根线。实际使用只需要gos发送现在坐标信息等数据,所以只用到VCC GND TX,这样就很好解释3根线和4根线的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 GPS是串口通信的 四根线分别是GND VCC TXD RXD RXD 为接收数据的引脚,TXD 为发送数据的引脚。一般飞控只要读取gps数据就行 所以三根线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