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装一个二战机

楼主(2015-08-28):
之前炸了,直接失控坠地!还好买了两个,速度装起。发现重心调整不过来,所有设备已经前置了,重心仍然在机翼中心!难到这个机型的气动布局是气动中心在重心之前?有这么设置布局的大神来指导指导

楼主:
估计卖家也不会

网友A:
电池什么的尽量靠前。你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B:
我知道  这飞机电池要挖掉电池仓  方电池仓下面   我也有这飞机

网友C:
求  白板  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什么的尽量靠前。你用的什么电机?

1500mah的电池,已经顶到电机了,重心还是不够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什么的尽量靠前。你用的什么电机?

电机是2212 kv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  白板  链接

淘宝搜白板  二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这飞机电池要挖掉电池仓  方电池仓下面   我也有这飞机

已经放到最前面,紧贴着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0mah的电池,已经顶到电机了,重心还是不够前

你试试把电池仓挖掉,电池放在电池仓下面,尽量靠前。实在不行只能加重物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电池仓挖掉,电池放在电池仓下面,尽量靠前。实在不行只能加重物配重了

只能加重物

网友D:
这飞机机头太短了,楼主热熔胶用多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加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机头太短了,楼主热熔胶用多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加配重了

没用热熔胶,本身就不好配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热熔胶,本身就不好配平

尾舵机什么的还能往前吗?小机几克的贡献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机什么的还能往前吗?小机几克的贡献也很大

已经是最前了,强烈怀疑是把重心布置在气动中心后面

网友E:
像喷火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喷火式。

就是喷火

网友:
电池小了,上2200

网友F:
95元白板喷火,不用原装木棍,多弄几块板材叠起来加厚当防火墙,这样重心就好调了。要是用原装木棍式的请在机头放几个钢镚才好调平,喷火是白板机里最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95元白板喷火,不用原装木棍,多弄几块板材叠起来加厚当防火墙,这样重心就好调了。要是用原装木棍式的请在 ...

准备用一块钱了

网友:
用南孚电池吧

网友G:
换动力  2217  KV1250  3S电池 2200 下拉角稍微下一点 绝对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动力  2217  KV1250  3S电池 2200 下拉角稍微下一点 绝对好飞

这个配置很暴力啊!我一般都是2212的玩,太强的配置hold不住

网友:
不强 你的机头没压住·· 降落很麻烦  小油门··也很可观 还省电

网友:
不太好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太好飞呀。

还可以,主要是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太好飞呀。

喷火的重心不好弄,得配重很多

网友(2019-02-13):
真的话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