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谢!

楼主(2015-08-28):
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掉恒龙的后坐力,还保持开炮的声音!

网友A:
以前有人试过。不过是用有天线的版本的HL遥控设别搞的。就是两个主板并联一个天线接收板上 电源也并联。然后音响接第一个主板上 但是驱动波箱和打弹的接第二个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试过。不过是用有天线的版本的HL遥控设别搞的。就是两个主板并联一个天线接收板上 电源也并联 ...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