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配置大神帮忙看看那种效率搭配最高。

楼主(2015-08-28):
机架用飞越650电机用F4006  950KV桨叶不知道配多大,还请大神给点建议看是配4S电池还是配3S电池和多大浆那种效率高,谢谢了。
电调好盈乐天20A
电池不知道用4S还是3S结合上面桨叶用多大,容量是4000MA。
极翼P2POR
还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困扰了很长时间毕竟第一次组X8,投了很多钱很精力不想夭折。

网友A:
满足要求,转速越低越省

网友B:
我以前就是用这电机做的4006kv950的上1145桨,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就是用这电机做的4006kv950的上1145桨,4s.

你电池续航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要求,转速越低越省

有600多KV跟900多KV如果上3S或4s不知道分别上多少寸的桨叶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电池续航多长时间?

那时候冬天飞的好像12分钟,我自组的电池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冬天飞的好像12分钟,我自组的电池也一般

恩恩  电池容量是多少,我想组个4000毫安飞一刻钟左右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电池容量是多少,我想组个4000毫安飞一刻钟左右就行了。

上8000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电池容量是多少,我想组个4000毫安飞一刻钟左右就行了。

我那时候才5000的,你可以去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8000电池没问题的

听他们说这个4006挺省电的,就选择他了,8000飞一刻钟那4000要对折的只七八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他们说这个4006挺省电的,就选择他了,8000飞一刻钟那4000要对折的只七八分钟。

谁说的?省电?就够这一样东西就能说省电?不过这电机对得起那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他们说这个4006挺省电的,就选择他了,8000飞一刻钟那4000要对折的只七八分钟。

看你的飞机的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省电?就够这一样东西就能说省电?不过这电机对得起那价格

刚刚看了你的配置挺适合我的,我准备照你的那样弄,起飞重量按照单个四轴重量X2应该有2400G起飞重量上4S4000应该飞个十二三分钟不成问题,并联一块的话应该过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飞机的重量了

还有目前我就准备挂个狗,不挂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你的配置挺适合我的,我准备照你的那样弄,起飞重量按照单个四轴重量X2应该有2400G起飞重量上4S4 ...

呵呵,我准备再弄回以前那架飞机,做H架子的,大概能飞20分钟的,电机也是4006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目前我就准备挂个狗,不挂其他的。

三轴的吧,我最近才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准备再弄回以前那架飞机,做H架子的,大概能飞20分钟的,电机也是4006就算了

过几天动工买配件、4006主要是价格低,挺适合平民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动工买配件、4006主要是价格低,挺适合平民玩家。

但是也不要忽略了缺点,震动有点大,

网友C:
我12800电池  6s  x8 续航12分钟  10000电池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2800电池  6s  x8 续航12分钟  10000电池10分钟

你的是什么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配置
15寸桨 朗宇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