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碳纤维材料3D打印了个机架

楼主(2015-08-28):
整个机架包括螺丝全重200G了,壁厚1.8和内部填充50%,整体很结实,但是相对于280轴距的机架确实有点重,就摆着当作装饰品吧,碳纤维材料强度和Pla差不多,重量是Pla的80%,机架设计确实不错,准备改一下图纸用碳纤板重新做一个.

网友A:
这种材料耐炸吗?

网友:
造型酷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材料耐炸吗?

没有碳纤板结实

网友:
做个成品出来看看吧

网友:
碳纤维可以3D打印吗?

网友:
啥,3d打印可以打碳纤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材料耐炸吗?

不耐炸

网友:
碳纤维本身就是纤维一丝一丝的,,能打印我给你跪了。。

网友:
能共享个图纸么??358701529@QQ.COM~感谢

网友:
后面两个为何加这么大的上反角?能量受损啊。而且靠得这么近,那不是得安装小桨了。

网友B:
我也想入一卷加碳ABS料,但价格比较贵,你这种应该不含纤维吧!顺道请教楼主,打印头温度及热床要设定多少度?我估计应该会比ABS硬及比PLA轻,还有翘边严重吗?

网友:
啥时可以通过打印成型碳纤维的材质了,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入一卷加碳ABS料,但价格比较贵,你这种应该不含纤维吧!顺道请教楼主,打印头温度及热床要设定多少 ...

碳纤维材料其实很不好用,机器调的好 小体积不翘边,热床我70度 温度220

网友:
成本多少?

网友:
cool毙了。楼主可以考虑下用工程塑料。合金类,例如pps。

网友:
我最近剛好也在組這機架, 但我只是用3D 打印及1.5的環氧板做, 打算試飛成功才找店用碳纖板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