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刚入手零度X4V2飞控,按泡泡的教学视频接好线(未接WIFI和GPS)。启动地面站连接飞控进行初始设置,却出现“未连接数据”的提示。硬件通讯口是COM9,波特率为115200,如图

再往下就无法进行了。
飞APM已很长时间了,对于X4V2还是白丁。
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零度垃圾 限高 多恶心

网友B:
中将大人,用手机调参软件试试,我的x4都是手机调的,没连过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垃圾 限高 多恶心

已解决,封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将大人,用手机调参软件试试,我的x4都是手机调的,没连过电脑

还在学习中,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垃圾 限高 多恶心

早就不限了

楼主:
飞100米还不够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100米还不够高吗?

都想越高越好,其实没几个经常飞特高的,1-4百米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想越高越好,其实没几个经常飞特高的,1-4百米都够用了

高度超过120米就必须有飞行驾照才行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