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的机架一起飞就有自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29):
离地那一瞬间有自旋(应该是马桶效应)会向左转一点点,虽然离地后就不会自旋了但是感觉还是不完美,NAZA LITE飞控,有人能说下原因吗?

网友A:
就这就行了。。。 一点点而已,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B:
起飞瞬间,各个电机对姿态的稳定有所误差是正常的。离地起飞后,无自旋就是正常的。

网友C:
不同电机输出力道不可能完全一样,起飞有一点旋是正常的,离地后飞控才做自稳调整帮你平衡各个电机的动力。

网友D:
快乐的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