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修机后尾巴上下抖 求解!视频如下

楼主(2015-08-29):
提示:

网友A:
检查机械安装、顺滑情况,适当降点陀螺增益,直机的调试要细心,找出原因才能解决

网友B:
视频链接呢

网友C:
我試過幾次出現過尾巴上下動的,
第一,就是有個舵機變軟無力,在地上看不出,當開了遙控和接收之後,你用手可以動得了它的,
第二,斜盤之上的球頭和各零件,有螺絲收得太緊了,它活動得不自如,

网友D:
检查齿比

网友E:
检查机械部分。跟陀螺没什么关系。

网友F:
降低陀螺仪感度试试!

网友G:
不知道呢

网友H:
转速不够也会出现点头的现象。

网友:
我飞机的尾巴是上下点头,拿掉大桨测尾巴就不点了,原因好像出在旋翼头那里

网友I:
检查机械部分,跟陀螺没什么关系,转速不够也会产生点头问题。

网友J:
提高转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