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433各通道接线问题

楼主(2015-08-29):
这433的接收是不是也像原2.4g的遥控接收一样?1为副翼,2为升降,3油门,4方向。抖舵非常严重,遥控打舵量没反应,我把电调接上433接收的1通道电机自己转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新手,和一网友买的13款433,他以前一直没有用过,我刚才升级过。是不是遥控器还要设置什么,我的是天地飞8x。

网友:
二手水深,建议购买新款15款,32位芯片,无任何抖舵问题

网友:
看说明书

楼主:
各通道怎么接?是不是我接不对或者遥控器还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
说明没有写1通接什么2通接什么

网友:
是没有切换遥控器的PPM吧?

网友:
建议换切糕吧。。随便丢一次,都受不了

楼主:
已经设置ppm模式

楼主:
到时候怎么连接?哪位模友能解答一下?还有我的抖舵非常严重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听说非凡各种丢,都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切糕

换切糕

网友(2015-10-12):
标准的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你的电调怎么能插1通道呢,如果3通道电机不转,那么就是你的油门通道反向了,其他一样的,出了JR的控不一样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