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3mmpvc管冲孔的问题

楼主(2015-08-29):
想在63mm直径的pvc管上冲孔,pvc管厚度2mm厚度,比较软,不易裂,希望在上面冲32mm直径的孔,不知道模具该怎样设计,如果有朋友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不吝指教!

网友:
你平时开模具不?这个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不过光你这么说,是开不了的,

上图。

如:孔与管子端距离,公差等要求。一根上要几个孔?。。。。。。。。。。

楼主:
孔心与管子端距离60mm,孔间距85mm,公差基本不用考虑,2-3mm公差都可以接受,一根管上9个孔

网友:
量是多少?

网友:
模具设计的原则是:1,实现目标,2,操作方便,3,经济合理。若三者都能实现就是一付好的设计,若有不能兼容三者那也要尽可能兼容前二者,所以对“产品”信息了解更多才能去.......................。

楼主:
能达到10万次冲孔就足够了

楼主:
这个是冲的塑料,应该很容易达到10万次吧

网友:
我问的不是模具寿命,而是你需生产的量。从而考虑设计方案,还有,预算是多少心中有数么?

楼主:
只需要一个模具就够了

楼主:
预算2000以内

网友:
现在没空,考虑一下,过一,二天................

网友:
我是否没理解错?

网友:
我见过这种机器,我也给人仿了一台,是冲铝管的。

网友A:
孝滤再三,方案有,但最合理的不是冲模,是钻模。

网友:
考滤再三,方案有,但最合理的不是冲模,是钻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孝滤再三,方案有,但最合理的不是冲模,是钻模。

愿闻详解

楼主:
刚刚花了1800元买了台西凌台钻,370w,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得上

楼主:
不过台钻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严重影响效率,就是用开孔器开出来的圆片,会卡在开孔器内

网友:
开孔器改制一下,里面焊一弹簧,高度不要超出开孔器(  接近), 可能有现成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愿闻详解
成本最低的钻模可能要不了几元钱,先断料,尽可能整足,取一透明纸,按一比一,在一直线上画上要打的9个孔的孔中心点,并在纸上打细孔, 具体打孔分二步,先在管壁上附上那透明纸做的钻模,用极细油性笔在那些孔里点上点,那管子上的点即开孔时的位置,改装钻床下钻时手动为脚动,以解放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