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某宝上的APM飞控,各个商家的质量都差不多吗?

楼主(2015-08-29):
请问某宝上的APM飞控,各个商家的质量都差不多吗?价格感觉不一样,是不是雷家的apm2.8质量可靠点?请模友指点,最近想入一个。对固定翼无爱了, 开始进军多轴。

网友:
都一样,需要自己调好了才是王道

网友:
我在上面买了一套,结果里面的APM2.8好像有问题,死活连加速度计都校准失败, 我不知道是APM 的问题还是我校准的问题,问客服也不理。。郁闷

网友:
校准加速器的时候方向不能错,顺序,平 左 右 下 上 反,注意机头方向, 如果机头朝向改动的话会失败。

网友:
校准加速器顺序是:平放、左90度、右90度,前90度,后90度,底往上平放。

网友:
肯定有差别的,

网友A:
买雷家的APM 都是人品极差的, 我等就买那些200多元的 就行了。。。呵呵。。。。。。

网友:
买雷家的APM 都是人品极差的, 我等就买那些200多元的 就行了,什么伊思

网友B:
我家的  2.8+6m299  有问题包退换   提供技术 马化腾 1105412676

网友: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C(2015-09-28):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  2.8+6m299  有问题包退换   提供技术 马化腾 1105412676

请问你家淘宝关健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家淘宝关健词

雏鹰航模俱乐部  店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雷家的APM 都是人品极差的, 我等就买那些200多元的 就行了。。。呵呵。。。。。。

神马是雷家

网友:
APM个人感觉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客服怎么样,提供的技术支持及不及时。第一次买了个200的,一直在用。

网友:
我给你说,当初我买了个大力家的apm,刚开始是log不能读写,换了个回来后,飞了一个月左右,tm飞控死机了,直接100m掉了下来

网友C:
我是挑便宜的买的,APM2.8+6M两百六七,到手一个多星期,由于是亲入模,小白一个,这一个星期都在折腾,能调试好也很好用!

网友:
选哪家的都差不多,是否能玩好关键在自己

网友D(2015-11-07):
要看运气了,挑个销量多的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