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OSD如果接入12V供电,视频图像出现,信息就消失..

楼主(2015-08-29):
我的摄像头是12V供电的,为什么接入12V OSD信息就消失. 拔掉12V后OSD信息出来. 视频图像就消失

网友A:
你没烧就应该烧高香了,osd基本都是5V供电的

网友B:
我来告诉lz吧,你制式设置错误,OSD和摄像头一个是pal ,一个是ntsc,就会这样,两个设置成一样就都能正常显示了。

这个osd可以支持倒16.8v,但这个osd容易受干扰,会丢星

网友:
你摄像头制式和osd不一致,n2菜单里调一下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烧就应该烧高香了,osd基本都是5V供电的

不懂还乱说.
N2的供电在排线那一头.
另一头的电路是监测和设备互相供电的.  我接6S 22.2V监测电压一直用着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还乱说.
N2的供电在排线那一头.
另一头的电路是监测和设备互相供电的.  我接6S 22.2V监测电压一直 ...

我承认没看清楚,你在论坛是咨询的,起码态度要好点吧,再说电压监测对图传的干扰不是今天才有的,大家是探讨的,不是人身攻击的,朋友,我用原厂图传线都用锡纸包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lz吧,你制式设置错误,OSD和摄像头一个是pal ,一个是ntsc,就会这样,两个设置成一样就都能正常显 ...

制式设置错误,图像显示应该不正常啊,会出现花屏现象啊,但OSD信息也会出现,很模糊,反正我的是这样,不知第三方OSD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