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电机怠速值的大小差异及影响

楼主(2015-08-29):
同一台250,分别装过2块CC3D飞控,在调怠速时值不一样,前面一块在1108us(微秒)附近,后一块在1168附近,原以为没区别;后来发现怠速值高的续航时间短了。
问题来了:1.这怠速差异如何产生的?貌似不能忽略的差异 2.怠速值是否与电机绕线电流成正比,是否就意味着高的值对应的电流较大所以续航时间缩短?
求指点!

网友:
调怠速相当于APM 电调同时校准,参数不一样不影响的!

网友:
我这最低启动值是1050,四个电机基本一致

网友:
是这样吗?

楼主:
不是,不是最小值,是实际调试出来的怠速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最小值,是实际调试出来的怠速值

我这个就是校准油门行程出来的数值,其他3个一样,我到现在还没找到原因,不过前天炸了,有个电调接电高温,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