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遥控器问题 懂的回复下吧

楼主(2015-08-30):
问题:  起飞后   不能左右  前后控制;之后找原因.................

RC连接后直接显示如图   此时遥控器已经回中   拨动 CH1 拨动横滚  无反映,
连接飞行器  直接跳出错误29

  是遥控器坏吗?

网友:
可以借人家的遥控对频后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精灵2应先用RC软件调设遥控器,看ch1--ch4行程。再用PT2软件对遥控和主机设置并联调,再看ch1--ch4行程,只要机器无损一般都正常。有问题可和其客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