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 APM 固定翼, 稳定模式 打副翼量大点就翻过来了?

楼主(2015-08-30):
SKY WALKER 2015 载机,  使用APM2.8  固定翼版本 3.3    , 稳定模式 打副翼量大点就翻过来, 好几次 都这样, 吓死了。

找了好久不知道哪个参数, 使用 FBWB 模式就不会。  求教 知道的 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失速了?建议把最大角度从45度调小一些,另外飞得快一点,可能不容易失速

网友A:
对了,要用fbwa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失速了?建议把最大角度从45度调小一些,另外飞得快一点,可能不容易失速

不是 失速, 是倒飞着。     FBWA 模式 就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要用fbwa模式

是的,现在 把 STABLE 模式 取消了。 不敢用了,

直接用 FBWA 模式 起飞 降落 飞机 很稳定。

发个  降落视频

用 FBWB 模式也很好飞。

昨天用 错误的 打在巡航模式,以为是 FBWA 于是准备想降落,落地后 居然停不掉,自动油门了。。。。。差点撞到 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