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skyline32飞控自稳模式(Angle)起飞后倾严重,请求解决

楼主(2015-08-30):
银燕技术,我的skyline32按操作手册经过了如下初始化设置:
1.校准加速计,校准磁力计(校准过后机器在终端姿态与实际一致)
2.校准遥控中点1500(遥控器 华科尔D10)
3.校准电调油门
4.飞控设置了滤波

先尝试完全手动模式,机器经过微调后可以平稳飞起,但是,手动的感觉很不好,我遥杆回中后,飞机依然会以当前姿态飞行,除非我往相反方向去调节。所以我想尝试自稳模式(Angle)
AUX1设置完angle模式后,起飞会有严重往后倾倒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严重,倾角越来越大。
请问技术,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A:
请问您的重心是否有有调好?校准加速度时要把飞控放水平后再校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重心是否有有调好?校准加速度时要把飞控放水平后再校准,谢谢。

都尝试过了,没有帮助

网友:
看看你地面站的飞行模式图

网友:
您好,看不到您发的内容。如果产品有问题,请联系售后QQ3284626665

网友B:
楼主的飞控是什么版本?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是银燕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控是什么版本?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是银燕飞控

并没有解决,但是我直接使用手动模式了,比angle模式稳而且抗风,更好操作。所以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控是什么版本?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是银燕飞控

用银燕自带的固件,应该是bf

网友(2015-10-23):
貌似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skyline32 没有设计外壳,根本就很难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