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油机舵面用两三个舵机是怎么连的

楼主(2015-08-30):
有些一两百CC以上的大型油机,好多副翼啊升降舵啊都是两三个个舵机拉的,舵机之间不会互相吃力吗?是不是有个什么控制器?

网友A:
用Y线或直接插在接收上用遥控器设置混控,舵机都向一个方向使劲,不会互相吃力,一般情况下舵机的一致性也不错。

网友:
有扛杆构件,或柔性接合。但这情况不多见,一般还是一个到位,只是硕大

网友B:
1,用Y线,最危险,100CC以上的飞机,现在已经基本没用Y线了;
2,大飞机开用什么舵机,例如用海泰克,可以用专门的舵机编程器,把舵机的速度,死角,中立,旋转方向等编的完全一至,不会相互干扰;
3,可以用混控,都是100CC以上级别的飞机,光副翼单边就3颗舵机,这就要求接送机要有足够多的通道,一般用双接送机,而且比较保险;
4,JR,FUTABA有专门的舵机管理系统,操作比较方便,再者就是会用到电源管理系统,电源管理系统可以提供足够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线或直接插在接收上用遥控器设置混控,舵机都向一个方向使劲,不会互相吃力,一般情况下舵机的一致性也 ...

舵角啊摇臂啊什么的总会有点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Y线,最危险,100CC以上的飞机,现在已经基本没用Y线了;
2,大飞机开用什么舵机,例如用海泰克,可 ...

用混控就可以啊,这么吊
顺便问下这么大的飞机用什么舵机好啊?非特技,舵机速度可以比较慢,hitec和kst怎么样,futab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角啊摇臂啊什么的总会有点误差吧

天底下有什么人造的玩意是绝对精确的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有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用Y线,最危险,100CC以上的飞机,现在已经基本没用Y线了;
2,大飞机开用什么舵机,例如用海泰克,可 ...

1. 用Y线是最简单的混控方式,也最可靠,何以见得危险?而且相比之下减少了走线重量,减少了插头个数,应该是更安全吧!你说的危险大概是担心电流不够,Y线也分粗细,而且你大可自己制作很粗的。
2. 舵机之间还会相互干扰?没听说过。舵机出厂默认设置相信是一致的
3. 双接受机应该只有FUTABA有,那别的用户就不飞了?接收机没有足够的通道怎么办?大接收机太贵舍不得用怎么办?
4. 舵机管理系统?好高级的系统,不过我不记得FUTABA比天地飞多了几个有用的功能
综上所述,过去没有现在高级的遥控系统时飞机照样飞!
虽然用Y线无法精调各个舵机,但是如果舵机一致性不好,那你也基本不要选择使用该舵机了!
如果有误差,你也可以用钢丝的长度补偿,即使不一致,钢丝也是能屈能伸的,不会憋死舵机,
相同的舵机,相同的方向,相同的舵臂齿位,绝大多数情况下误差都是可以忽略的,就算是最便宜的银燕9g也能做到误差很小(山寨辉盛勿谈)
除非你故意用不同型号的舵机,否则一切复杂操作的意义不大。设置那么多混控容易自己把自己绕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用Y线是最简单的混控方式,也最可靠,何以见得危险?而且相比之下减少了走线重量,减少了插头个数,应 ...

安装和飞过100CC以上飞机的老手,不会这样误导新人。
大飞机用Y线只是权益之计,飞起来问题很多的,并非最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用Y线是最简单的混控方式,也最可靠,何以见得危险?而且相比之下减少了走线重量,减少了插头个数,应 ...

“1. 用Y线是最简单的混控方式,也最可靠,何以见得危险?而且相比之下减少了走线重量,减少了插头个数,应该是更安全吧!你说的危险大概是担心电流不够,Y线也分粗细,而且你大可自己制作很粗的。”
1.100CC以上的大飞机,几条线材的重量可以忽略不记。几颗舵机之间的连接最好焊接,不用插头连接。Y线是有粗细,自己如何制作?用两根?大电流的60芯已经能满足需要了。
“2. 舵机之间还会相互干扰?没听说过。舵机出厂默认设置相信是一致的”
2.舵机出厂默认设置相信是一致的是没错,装上摇臂你试试,两颗可以,3颗呢?
“3. 双接受机应该只有FUTABA有,那别的用户就不飞了?接收机没有足够的通道怎么办?大接收机太贵舍不得用怎么办”
3.别的用户可以用到“电源管理系统”,接收机没有足够的通道也可以用“电源管理系统”,电源管理系统可以提供足够的通道。接收机是买遥控器的时候就决定的,难得你只买遥控器不配接收机?
“4. 舵机管理系统?好高级的系统,不过我不记得FUTABA比天地飞多了几个有用的功能”
4.舵机管理系统是目前出来的新设备,(FUTABA、JR)目的主要是协调多颗同通道上的舵机的一致性。例如:JR XB1-CHB/XB2-CHB X-BUS 中央枢纽,TB 应该有卖。
综上所述,过去没有现在高级的遥控系统时飞机照样飞”
5.没说没有高级的遥控系统就不能飞啊,是可以飞,现在用这些高级的系统是为了设备的安装更加合理,更加恰当,保障更加安全的飞行。
“虽然用Y线无法精调各个舵机,但是如果舵机一致性不好,那你也基本不要选择使用该舵机了!”
6.总体来讲,品牌好的舵机,一致性也是非常好的,一致性不好的舵机,有,肯定我是不会用的。一致性都不好的舵机谁敢把它往100CC以上的飞机上装啊!
“如果有误差,你也可以用钢丝的长度补偿,即使不一致,钢丝也是能屈能伸的,不会憋死舵机,”

7.所说的钢丝,应该是指方向舵,同样的道理,170CC的飞机,方向舵用两颗大㎏,最好3颗,同样需要拉杆相互连接,但是方向舵机有例外,看个图片就应该能明白了 (图片借之5IRC EXTRALINE )。副翼和升降来讲,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会憋死舵机也会憋坏舵机,因为会相互较劲。
相同的舵机,相同的方向,相同的舵臂齿位,绝大多数情况下误差都是可以忽略的,就算是最便宜的银燕9g也能做到误差很小(山寨辉盛勿谈)
除非你故意用不同型号的舵机,否则一切复杂操作的意义不大。设置那么多混控容易自己把自己绕进去。”

8.误差是可以忽略,请看楼主的这句话“有些一两百CC以上的大型油机,好多副翼啊升降舵啊都是两三个个舵机拉的,舵机之间不会互相吃力吗?是不是有个什么控制器?”就是因为这些误差才更加容易导致舵机之间的不一致。在同一个通道上面的舵机,没谁会用不同品牌型号的舵机,飞到一两百CC的大飞机的人应该是个高手了,不会这样做吧。混控设置是每个遥控器里面最基本,最长用到的功能,连这个功能都用不了,还敢飞一两百CC?
  以上也是为了能尽量解答楼主的疑问,无刻意冒犯之,请多包涵,本人也正为此事发愁,也在深深潜水中,望多多交流!
  贴一篇我的询问贴,170CC装机问题(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混控就可以啊,这么吊
顺便问下这么大的飞机用什么舵机好啊?非特技,舵机速度可以比较慢,hitec和kst ...

“用混控就可以啊,这么吊”
1.用混控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顺便问下这么大的飞机用什么舵机好啊?非特技,舵机速度可以比较慢,hitec和kst ”
2.大飞机,如果不考虑自己的口袋的话,当然福他爸和JR了,Hitec性价比不错,我的100CC就是用的Hitec 7954.  KST目前只用到1509和589,589已经换了5套齿轮了,不推荐。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和飞过100CC以上飞机的老手,不会这样误导新人。
大飞机用Y线只是权益之计,飞起来问题很多的,并非最 ...

“大飞机用Y线只是权益之计,飞起来问题很多的,并非最佳方案”
说的在理。

网友:
这样的舵机正反向线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安装和飞过100CC以上飞机的老手,不会这样误导新人。
大飞机用Y线只是权益之计,飞起来问题很多的,并非最 ...

你只说了“飞起来问题很多”,你依然没有说出问题在哪里?你阐明了原理我也自然不和你争辩!我的中心思想是:舵机好比什么都重要!!!舵机不好就别用!!!
同样的PWM信号,如果用Y线可以从机械层面上保证信号的100%同步性,同样的PWM信号,如果舵机厂家做不到两个相同型号的舵机角度一样,那这个舵机厂家就可以歇业了(有这样的厂家,但大厂正品都没问题)。
插在不同通道的PWM信号通常是以扫描工作方式进行的,理论上肯定会有时序,包括你们认为很N的SBUS也是串行信号根本做不到理论上的同步,尽管有的遥控器厂家声称可以做到同步,但是也是让快的去等慢的来实现的。
如果同一舵面的舵机速度不一致,那也尽量别用了,高级的遥控器虽然能调,但也不保证带负载速度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卵用),就是说你在地面舵面受静力时的速度和在天上受气流时的工作情况不一样,所以遥控器混控没有任何技术优势。
而且,现在有的舵臂可以直接无极调整中立点,这样遥控器的subtrim也没啥用了。
误导新人,你让新人研究遥控器功能恐怕比研究一根Y线要难吧,万一设置错误,这可是100cc油机,杀伤力很大的,那一堆混控可以让新手慢慢掌握,飞机的机械调试比电子调试重要很多,让新手设置混控比登天还难,你不知道遥控器那么多选项对于新手来讲有多混乱,尤其是日本系的遥控器,根本没有中文,英语也不标准,相信很少有人会日语,对于新手来说应该让遥控器设置尽可能简化,出错的概率大大降低。

最后,我也习惯于用混控不用Y线,但是这不代表谁好谁坏,用混控可以精调(遥控器精调),但不用混控一样可以精调(机械精调),相比之下,前者是数字量调试,后者是模拟量调试,理论上后者的调试精度是无穷大,而前者调试精度是舵机行程除以1000-1600左右。
感觉像在做托福综合写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了“飞起来问题很多”,你依然没有说出问题在哪里?你阐明了原理我也自然不和你争辩!我的中心思想 ...

        ,大家难得有机会这样努力的切磋,对新手来说,是很难遇到的好事情,帮助特大,这样拉锯式的辩论,我之前没遇到过几次,所以,潜水了好长时间。
    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了“飞起来问题很多”,你依然没有说出问题在哪里?你阐明了原理我也自然不和你争辩!我的中心思想 ...

你只说了“飞起来问题很多”,你依然没有说出问题在哪里?你阐明了原理我也自然不和你争辩!我的中心思想是:舵机好比什么都重要!!!舵机不好就别用!!!
评:理论是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础之上的,实际情况中,不论是器材的精度还是安装的精度都不可能是理想模型,都需要进行调整,混控调整比机械调整更方便。
同样的PWM信号,如果用Y线可以从机械层面上保证信号的100%同步性,同样的PWM信号,如果舵机厂家做不到两个相同型号的舵机角度一样,那这个舵机厂家就可以歇业了(有这样的厂家,但大厂正品都没问题)。
评:100%同步的PWM信不可能产生100%同步舵角,你前面说到了关键:“舵机好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希望通过一个好的舵机产生100%同步的舵角,这个希望值在实际使用中你会失望的(碰到两只算你运气好,不论什么厂。)。
插在不同通道的PWM信号通常是以扫描工作方式进行的,理论上肯定会有时序,包括你们认为很N的SBUS也是串行信号根本做不到理论上的同步,尽管有的遥控器厂家声称可以做到同步,但是也是让快的去等慢的来实现的。
评:一个周期的信号以20ms计,不同通道理论上最大可能产生20ms的延时,接在相邻通道延时应该小很多,如果遥控器(或舵机)没有相应电路来解决这一点,的确会产生混控不同步问题。以高速舵机60度/0.1S的速度来看,20ms已经先转了12度,理应产生极其严重的不同步,但实际使用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是不是因为电路中有“先接收,再同步执行”的相关电路,我对这部分电路不了解,无法评判。
如果同一舵面的舵机速度不一致,那也尽量别用了,高级的遥控器虽然能调,但也不保证带负载速度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卵用),就是说你在地面舵面受静力时的速度和在天上受气流时的工作情况不一样,所以遥控器混控没有任何技术优势。
评: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最多只能解决正负最大角、中立点同步的问题,如果速度不一致,你可以根据情况尝试用曲线来进行适当的补偿。
而且,现在有的舵臂可以直接无极调整中立点,这样遥控器的subtrim也没啥用了。
误导新人,你让新人研究遥控器功能恐怕比研究一根Y线要难吧,万一设置错误,这可是100cc油机,杀伤力很大的,那一堆混控可以让新手慢慢掌握,飞机的机械调试比电子调试重要很多,让新手设置混控比登天还难,你不知道遥控器那么多选项对于新手来讲有多混乱,尤其是日本系的遥控器,根本没有中文,英语也不标准,相信很少有人会日语,对于新手来说应该让遥控器设置尽可能简化,出错的概率大大降低。
评:能上100CC的机机,怕也不能完全算真真的新人了,几CC、几十CC的机机以及各种电动的应该玩得也不少了吧,只是没玩过100CC以上的机机而已,如果遥控器的几个设置都还没玩转,我只能说呵呵了。
最后,我也习惯于用混控不用Y线,但是这不代表谁好谁坏,用混控可以精调(遥控器精调),但不用混控一样可以精调(机械精调),相比之下,前者是数字量调试,后者是模拟量调试,理论上后者的调试精度是无穷大,而前者调试精度是舵机行程除以1000-1600左右。
评:你的习惯其实是在告诉人们,混控的最大好处是:能方便地调整因器件不良、安装不良、飞行异常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网友C:
借几张人家的图。
--------------------------------
1、TOC由于舵机多,可使用专用器件进行电源管理。

2、100CC的,一个大纽矩的舵机搞定。

3、200CC的,一边副翼用了三只舵机。

4、这个东东可以保护舵机主轴。

5、当舵机数目变多之后,所需要的通道数变多,为解决此问题可使用双接收机扩展通道。

网友:
还没看完为了积分顶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几张人家的图。

1、TOC由于舵机多,可使用专用器件进行电源管理。

哈哈,第一张图片就是俺滴,    PDS 620A 7进15出,两路7.4V供电,100CC之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