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m-14高频头改限位 尝试成功!

楼主(2015-08-30):
futaba Tm-14高频头改限位 尝试成功!
之前Tm-14高频头只能往一个方向摆动,不能另外一个方向旋转(如下图)。真的是很可气,感觉很容易不小心碰到,掰断,问了本地的老模友,果断改限位。

改限位的方法和简单,就是有一个旋转限位挡住的地方,切掉即可。左边有限位档,右边没有,所以天线只能往左旋转。看下图那个位置。

那么就好办了,就直接把限位档切掉。如下图,切掉之后可以左右都可以旋转。

改完之后就变成了180度左右旋转,(因为还有一小段限位,所以只能180度旋转,不能360度旋转,所以不必担心线被拧成麻花。

以上纯属个人的小小方法,纯属尝试,不能说完美,但是感觉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A:
这样你360,360的转下去,把线拧麻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360,360的转下去,把线拧麻花啊

不是360度,是180度旋转,保留了一段限位。

网友:
不错, 180度旋转比90度旋转实用很多,好方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360度,是180度旋转,保留了一段限位。

以为你个阉了呢,呵呵

网友:
我早就改成270度的了

网友B:
多转几圈就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转几圈就可以换新的了

因为还有一小段限位,所以只能180度旋转,不能360度旋转,所以不必担心线被拧成麻花(只是切了一小段陷位,对结构没有任何影响)
不会360度旋转,只是180度左右旋转。
转N圈我感觉都没事,哈哈!

网友(2016-05-23):
高频头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