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尝尝MB

楼主(2015-08-30):
最近购一个二手mb自己不懂安请模帮助。试飞悬停的确比有副翼手感好。(有副翼用401)起飞,锁尾稳定。换特枝模式后转速高发现有侧身向左。重启也是这。求高手指点

网友A:
MB侧身会向左?估计是你十字盘没调平,检查一下。

网友B:
看 說明書 參數功能表 a 可調機體微調

网友C:
機體震動問題

网友D:
我的mb感觉就和陀螺仪快倒下时候一样 晃晃晃晃 感度怎么设都一样

网友E:
0度没有调好,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好,陀螺仪的倾斜盘循环中立点没有调整好,或者陀螺仪没有牢固,振动大的时候可能歪了,都有这几个可能

网友F:
右倾斜 是因为震动过大,加厚垫子或排震。
左倾斜 普通好,3D歪:撤掉大桨,放地上通电转,观察各种模式下的左边舵机,准备换舵机吧

网友G:
開特技就傾機...
很典型的機體太麻...先排除震動問題吧...
傾哪一邊純看舵機的工作方向,沒有什麼震動的程度問題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重新调整检查

楼主:
跟据各位提示,通过调整MB发挥正常。在址再次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