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C3D电脑完全不识别

楼主(2015-08-30):
用的OpenPilot GCS15.05.02,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提示驱动软件成功安装,但cc3d插上去完全没反应,Upgrade那一步显示连接超时,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找到相关的端口,总之就好像插了跟没插一样。但是cc3d刚插上去绿灯亮蓝灯亮,然后蓝灯快速闪烁,一段时间后蓝灯闪烁频率变慢绿灯一直常亮。
网上查了下有说换数据线的,有说先等读条再连数据线到电脑,都试过依然没用。还有的说法是要换XP系统,或换旧版本的地面站?有大神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吗还是飞控本身就有问题?新手辛苦装机就装了三天,结果卡在这里,望诸位帮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
跟你一样,重启电脑解决,不行再重启电脑,一般可以连上

网友:
我遇到过地面站无法识别飞控,解决办法是用XP系统给飞控升级,之后才能在W7电脑上正常使用。你的情况跟我的类似,但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解决了

网友:
mini cc3d的固件只支持到15.02.02

网友:
楼上正解,CC3D地面站最高版本只到15.02.02,卸掉原来的安装这个多半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手指点,搞了半天原来真是usb线的问题,要用个粗点的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