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和6303对频问题 老是绿灯闪烁

楼主(2015-08-30):
朋友买了个6303 让帮他弄 控上模式也改过了 对频步骤按14sg的 说明书 进行 后面就是绿灯闪烁 也不长亮 没对上 请各位帮忙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A:
控格式是MULT还是MU什么的,然后对频模式的线开控,接收机距离控不要超过50CM。然后给接收上电,再按住对频开关大概1-2秒的样子松开,就对好了

网友B:
接上电后再按接收的对频按钮

网友C:
6303用的模式是FASST Multi。
用FASSTest是对不上的。

网友D:
模式如果对的,那就在闪的时候再按一会Link。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 早上 对上频了 分析可能昨天 控离的比较远 说 不能大于 5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