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蚁链接非凡osd不显示电压高度距离

楼主(2015-08-30):
小蚁链接非凡osd不显示电压高度距离 拔掉视屏线又显示了   换个鹰眼也显示  请问是小蚁需要设置还是小蚁视屏线的问题? 求解

网友A:
什么云台?

网友:
制式,明白了没??
调整一下,PAL或是NTSL

网友B:
相机和osd制式不统一!

网友C:
我的小蚁连非凡OSD也是显示不完整 和你的一样  用SJ4000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小蚁和大疆是一起的不让我们穷屌丝用山寨

网友:
miniosd+小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云台?

A10-3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蚁连非凡OSD也是显示不完整 和你的一样  用SJ4000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蚁和大疆是一起的不让我们穷屌丝用山寨

怎么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和osd制式不统一!

谢谢  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蚁连非凡OSD也是显示不完整 和你的一样  用SJ4000就没有问题。

改下制式   我的弄好了

网友: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