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最满意的HCP100动力组合

楼主(2015-08-30):
一直摸索如何提高HCP100/V922的动力而又不大动干戈,当然升级无刷是个终极方案,但我觉得花费太大,还要动飞机结构,也有诸多缺点,所以不予考虑。最近把市场上的可能使用的有刷电机买了一个遍,将近10种吧,目的就是实验各种电机的效果,从N30到N50,比对其磁性绕组和结构,最终发现这款电机。改好之后的动力那叫一个喷,超过原装动力,感觉能做钟摆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个实验过程还是有些周折。
这款N50电机印字2924,大概是0.29的线径,匝数24的意思吧,数据很可喜,磁力不是超强那种(磁力并非越强越好),碳刷,实测转子电感量29uH(电感量小说明匝数少,转速高,大电流,适合做飞机动力,原装电机是38uH,其他很多电机都在40至50uH左右),空载1.5V时转速15000/分,价格非常便宜。
初次使用发现动力虽好,但飞机频频失控,不是不锁尾,而是乱飞炸鸡,仿佛飞机有自主意识一样。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曾经怀疑接收板坏掉了,但思来想去觉得可能是电路板布线问题,在主电机大电流情况下产生干扰,于是把电机供电端直接接电池引线焊点位置(如照片),情况立刻大有改观,但飞行末端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或者使用内阻稍大的电池时,依然会有失控现象。
再次被困扰很久,实验了一些加强地线的办法,无效。最后怀疑电池引线,原装是使用26AWG的硅胶线,查表得知电阻率是134mΩ/米,整个引线大约0.16米,电阻是21mΩ,有点可观了。果断拆掉原装引线,换用22AWG的电线(电阻率53mΩ/米),哈哈,问题解决了,太高兴了。
另外要说的是,N50电机力矩也大,驱动齿轮使用9齿的效果极好,虽然齿轮直径稍大,但是基本无需调整电机位置,9T的齿轮还相对好买到。
细心的朋友也许会注意到,我的接收板上电机已经直焊,驱动场效应管已经叠焊,这是提高动力必须滴。

应该是N50电机

应该是N50电机

电机引线直接连电池引线位置

电机引线直接连电池引线位置

22AWG的电源线

22AWG的电源线

网友A:
我想说,LZ写的我基本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LZ写的我基本看不懂

那我也没辙啊

网友B:
研究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网友:
懂电路就是爽

网友:
懂电路,改的有理有锯,有刷的碳刷很容易坏,是个硬伤

网友:
真够折腾的了,不如改无刷

网友C:
改无刷最大的问题是电调很贵也很少

网友:
懂电路改起来就是方便,碳刷相比无刷有价格优势,不飞高技术型3D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无刷最大的问题是电调很贵也很少

电调电机加起来200多了,还不如直接买一架V977。当然如果有二手的还比较合算。
我用示波器观察了HCP100的电机驱动PWM信号,确实是12.45khz的,市面上完美支持的电调几乎没有。加信号转换器未免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没错,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