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GT3加装开关灯

楼主(2015-08-30):
      不管FS当初是如何设计的,因为没有开关灯,致使一块控电报废了!因此,现在的有空,铁定要加个开关灯,尽管现在这控已处于被遗弃状态,但用于改小车用,还是可以的。3mm LED灯用了红色和蓝色两种,建议用红发红和蓝发蓝的LED灯,不然发光会太亮,烁眼。希望对想改的模友有帮助。

楼主:
        因为直接由电池供电,电压会高到12V左右,需要外加460Ω左右电阻,手头只有320Ω和150Ω的,刚好加起是470Ω,接线如下图:

楼主:
装了开关后,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关控啦!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开关有移动方向的吧,只要标识清楚就可以了,玩完关机再卸电池就好啦。一礼拜以上不玩卸了电池比较好。个人觉得你这样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有移动方向的吧,只要标识清楚就可以了,玩完关机再卸电池就好啦。一礼拜以上不玩卸了电池比较好。个人 ...

如果有留意,那就不会是忘记啦!装个开关灯,对于那些易忘事的人,这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