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解锁电机不转

楼主(2015-08-30):
想让电机转,必须用usb的电源把飞控通电,然后在上电调的电,电机就能转了,这时把usb拔掉就能飞了。电调,遥控什么的都校了,本人新手一个,什么都不懂。不会以后出去飞都带个冲电宝吧,用的xxd的电调,但是飞控卖家说是电调信号不行!该怎么搞,谢谢了!

网友:
加速计和罗盘校准了吗

网友A:
我去,你这飞控就这样随便歪那啊…

网友B:
测一下APM供电够不够5V,太低不行的,电调端和接收端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APM供电够不够5V,太低不行的,电调端和接收端都测。

恩,还没有万能表呢!要是低的用bec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还没有万能表呢!要是低的用bec供电吗?

如果电调没有BEC就得单独加一个,电压电流计的不太够电压,我现在也不用电流计供电了。记得把那短接针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这飞控就这样随便歪那啊…

那是飞控还没固定呢,随便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调没有BEC就得单独加一个,电压电流计的不太够电压,我现在也不用电流计供电了。记得把那短接针拨 ...

我量了下,四个电调电是5V.但是到接收机就到4.7了,插上usb,接收机是4.9!我问卖家,卖家就是说是电调信号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下,四个电调电是5V.但是到接收机就到4.7了,插上usb,接收机是4.9!我问卖家,卖家就是说是电调信 ...

我的方法是在电调端中间用一插线连到接收端中间,这样两边电压都一样了,一直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