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舵机电机线脚容易脱离线路板

楼主(2015-08-30):
买了近10个KST215舵机,用了一段时间都出现同样问题:舵机电机线脚因为用的时间长和震动与线路板脱离,导致舵机失效!一共出现同样问题有4个!

网友A:
这年头还迷信kst?垃圾中的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迷信kst?垃圾中的战斗机

买何种舵机会好点?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反扭力造成的。电机与外壳点上502应该可以避免。多谢LZ提醒。

网友C:
还好我的老款黑色215有两根电线连接主板与电机上不怕震动,新款215电机直接焊接在板子上……

网友:
低级错误啊

网友:
然而人家可是“两千万”的大厂,对这点小事爱搭不理的。
前段时间有魔友返修问题舵机,厂家态度恶劣,如上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我的老款黑色215有两根电线连接主板与电机上不怕震动,新款215电机直接焊接在板子上……

上次老款黑色炸鸡直接死了,齿轮也没事,不知道啥原因就不行,也不打算反厂了

网友:
我也用过215,有抖舵现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
为什么不买神舵?

网友:
那个金属壳的意义是什么?  是为了显高大上?

网友:
神舵是啥啊?正准备买KST 515呢
告诉楼上吧 KST 估计把次品都发国内了,好货你懂的。
见过太多这样的厂家了,大小企业都这个德行。产品线上只要是发国内的产品,都会降低质量以求速度,质检也只是贴个条而已

网友:
本来准备买KST815的 考虑再三还是买了DEKO 82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何种舵机会好点?

Deko还用说吗?齿轮坏了免费,电路板坏了免费,除了电机和壳子

网友:
可惜没有中型舵机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反扭力造成的。电机与外壳点上502应该可以避免。多谢LZ提醒。

就是电机频繁转动产生的反作用力,使得电机的引线从电路板上脱落下来。

网友E:
新款直接焊在主板上就有这个毛病,解决办法是把电机和外壳用点502粘上就稳稳的,不想用502就用别的东西把电机和外壳卡的紧紧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ko还用说吗?齿轮坏了免费,电路板坏了免费,除了电机和壳子

deko没用过,质量不了解!如果行的话,下次就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款直接焊在主板上就有这个毛病,解决办法是把电机和外壳用点502粘上就稳稳的,不想用502就用别的东西把电 ...

看来这个办法可行!但是关键要厂家把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
  謝謝,

我了解現在的KST了

以前以為它是好舵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