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接收一体机,今天试飞发现了好几个问题

楼主(2015-08-30):
华科尔250穿越,原厂的200mw图传,在体育场飞的,发现图像干扰的比较厉害,沿跑道绕圈到对面就有明显雪花,屏幕是一体机双接收,无论是用两根棒状天线或者一个蘑菇一个平板接收距离都不理想,用平板对着飞机的方向勉强还行,屏幕是用架子固定在控上的
1、会不会和控的天线有干扰?
2、怎么确定是发射问题还是接收问题?要不要更换好点的接收天线?
3、之前空机飞行时间大约13min左右,加上FPV后续航明显缩短,只有7min多,机身加电池573g,看大家续航时间至少10min以上吧。

网友:
老衲一直用创新科200wm,性价比极高,非常满意。要用三叶草或者四叶草天线。

网友:
我们都是3-5分钟,楼主高估我们了

网友:
我的带上图传,一般11分钟尾灯闪烁低压报警,而且不是原装电池。43一个而已。

网友:
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准备入手

楼主:
套装里的D7。
图传距离问题还是没解决,换频道,把屏幕单独架在三脚架上和控拉开距离都试过,反而越来越差。
今天买了两根欧姆威的四叶草,准备把原机那个发射蘑菇换掉。
下一步再看下是不是天线在机顶,飞高之后被机身遮挡导致的。

网友A(2015-11-16):
引用 楼主:
套装里的D7。
图传距离问题还是没解决,换频道,把屏幕单独架在三脚架上和控拉开距离都试过,反而越来越差 ...

图传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问题解决了吗

基本判断是华坑这个图传不行,同样200mw效果比较差,只能300m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判断是华坑这个图传不行,同样200mw效果比较差,只能300m范围

我连300米都没,几十米就会闪,有时屏幕还会变黑白,你会变黑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连300米都没,几十米就会闪,有时屏幕还会变黑白,你会变黑白吗?

快没信号就会黑白了。闪也是没办法,开机不飞屏幕放在旁边偶尔也会闪。同样是200mw,华坑的略显不给力。我现在是有图像能看见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没信号就会黑白了。闪也是没办法,开机不飞屏幕放在旁边偶尔也会闪。同样是200mw,华坑的略显不给力。 ...

你现在飞机发射换的什么?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飞机发射换的什么?推荐下

不能换,就这么飞了

网友:
控是2.4g 图传是5.8g 不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