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6该怎么拆

楼主(2015-08-30):
如题
主要是想在输入端接一个XT60,顺便问下原来圆头的极性,原配的电源没在手头,以前也没注意。

网友A:
按键拔掉,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拔掉,抽出来

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把按键拔出来呢

网友:
服了,
这个要扒,它是卡一起的,

网友:
同款充电器路过

网友B:
我都是把面板上端先口开,然后就出来了

网友C:
我的是屏幕不亮了,只好硬掰开才取出,自己修好屏幕安不回去了,现在一直裸奔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屏幕不亮了,只好硬掰开才取出,自己修好屏幕安不回去了,现在一直裸奔着用。

厉害,硬掰,感觉掰不动,质量还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把面板上端先口开,然后就出来了

能说得详细点吗,现在的情况就是按钮卡住拉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所以觉得按钮应该是可以弄出来的。

网友:
圆头电源红正黑付,通常情况下是这样,不排除厂家脑子进水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比XX达好很多。只是你为了焊个XT60而拆了它,不值得吧。原来不是有个5.5*2.5的输入线,直接在线上焊上XT60就行了。XT60的过流能力与接触电阻对这个几十W的充电器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了,没必要拆机装里面。如果你一定要装,那个输入内针为正,触片为负。

网友:
没必要拆,直接另接一条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得详细点吗,现在的情况就是按钮卡住拉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所以觉得按钮应该是可以弄 ...

距离按钮比较远的那一边可以从后壳里撬出来,就是把卡着面板那个槽向外掰;
我拆的是IMAX那种B6,我看你这个也差不多。

网友:
买个香蕉插头吧,4mm的。

网友E:
拥有同款也拆过!把那四个按扭用小刀从边上往上橇出来!是套进去的,不行就上个小螺丝硬拉出来!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比XX达好很多。只是你为了焊个XT60而拆了它,不值得吧。原来不是有个5.5*2.5的 ...

谢谢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原来那个原头,在老家没带上来,因为手上有BC86配的电源,想接线用。可是拆开后就蒙了,看出不里面的接线正负,怎么看三个脚怎么是焊一起的。。。麻烦帮我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拥有同款也拆过!把那四个按扭用小刀从边上往上橇出来!是套进去的,不行就上个小螺丝硬拉出来!做工还不错 ...

是这样拆的,不过第一个按钮力度掌握不好,弹飞了,工具箱里一堆乱七八糟的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原来那个原头,在老家没带上来,因为手上有BC86配的电源,想接线用。可是拆开后就 ...

你仔细看下最后一张图,圆圈旁边的焊点跟其他两个的是不一样的!圆圈旁边那个正极是焊到了下层板而其他两个则没有,你拿万用表量下其中有个是负极有个是固定脚!

网友:
用镊子吧按键弄出来,然后把底盖推出来。。。

网友:
老B6方案,没改进过的,弊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原来那个原头,在老家没带上来,因为手上有BC86配的电源,想接线用。可是拆开后就 ...

给你标出来了,负极有一个如果以插进插头会是断开的。不插插头都一样,任焊一个。。

楼主:
谢谢了,仔细看看,负极跟正极是隔离的,这电路板也太猥琐了,感觉很容易短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