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控可以接收多少距离

楼主(2015-08-30):
我想问问刷固件的d7e可以遥控多少距离,用什么接收器

网友A:
不短接,也就50米

网友B:
短接了,1.1 公里  ,我刷的是MCKEY  12CH 加兩個高頻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短接,也就50米

啊,只有五十米啊,短接难度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了,1.1 公里  ,我刷的是MCKEY  12CH 加兩個高頻頭!

短接自己可以吗,难不难,加高频头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只有五十米啊,短接难度很高啊

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接自己可以吗,难不难,加高频头干嘛

短接要很好的焊接功夫,位置好細微,不易,而我改加高頻头是可玩多其他頻的接收,一控多机用,如一些玩具四軸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要很好的焊接功夫,位置好細微,不易,而我改加高頻头是可玩多其他頻的接收,一控多机用,如一些玩具 ...

你好,我问个问题,我把911的高频头焊到d7e上了,对频是对上了,但是舵机老是抖,而且反应迟钝,油门摇杆推一点,就全油门,没法玩,是不是哪里要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问个问题,我把911的高频头焊到d7e上了,对频是对上了,但是舵机老是抖,而且反应迟钝,油门摇杆 ...

不懂,911的高頻頭是什麼頻,有沒跟D7e頻有排斥,我加的是1o5,和24o1高頻頭

网友:
但我朋友能玩911,他控跟我一樣!你刷的什麼固件?,G大嗎?

网友B:
让你的DEVO7E升值1000元! 1997楼发布KDS协议支持

你試在这網找这話題,該邦到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的DEVO7E升值1000元! 1997楼发布KDS协议支持

你試在这網找这話題,該邦到你!

行,我看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