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携老钻前来报到★(9月5日更新)

楼主(2015-08-30):
收了一台老台钻,不是太懂,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铭牌

右侧

左后

右前

线路盒

说明

机盖

皮带舱

线路槽

从动轮

电机铭牌

电机

主轴

摇臂

地线桩

照明灯碗

灯碗位置

楼主:
准备拆开保养一下,先从开关开始。

拆下来

线路做好记号,笨办法,新手。

前盖掉了,被我硬掰开的,还是原来就这样,估计是我搞的

侧面线路标记

底板

前盖

找到的碎片

带回家,准备

拆开保养,擦拭触片,加油

结构

粘好的前盖

前面

侧面

凸轮

完成

网友A:
开关先用表测通断没问题,就不用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继续。。。。。。。。。。。。。。

估计时间比较长,只能下班或者周末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先用表测通断没问题,就不用打开了。

主要是原先的手柄不见了,不知道是上家还是原主焊了个螺杆代替,锯下来锉了一下,准备弄个手柄换上。
里面打开擦拭了一下,触点个别的发黑,顶簧用油擦了一遍防锈,凸轮加了一点黄油,碎片用铸工胶粘上的,强度很好。

楼主:
今天下午把摇臂拆了下来,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拆掉四个螺丝之后底板纹丝不动,用木帮顶上四个角敲打了N次,才算有一丝缝隙,用刀子抵住缝隙,敲打,慢慢才打开,很紧密。
费了好大劲儿拆下了底板

四个螺丝

摇臂总成

另一端

主轴升降齿

想的摇臂是拧在轴头上的,没有顺手的工具,只好用绳子缠住摇臂然后用钢筋拧,动弹了,也下来了,一看,摇臂居然是穿在轴头上的,并没有丝口来固定,怀疑摇臂不是原厂就这样装的吧。

拆下来的摇臂

轴头,没有丝口,摇臂穿在里面紧配合。

拆下摇臂以后,轻轻敲打轴头,整个总成分解开来。

回位卷簧,一个小螺丝勾住。

摇臂定位转环

整个分解的位置图

网友A:
好钻,灯设计的人性化,使用方便。我用国产钻旁边都是放个台灯。

网友C:
进口老货,鉴定完毕。真不错

网友:
用料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钻,灯设计的人性化,使用方便。我用国产钻旁边都是放个台灯。

感谢朋友支持!
刚看到这台钻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咋多出来了一块,仔细一看原来是照明灯,就觉得设计的不错,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口老货,鉴定完毕。真不错

感谢朋友支持!查了一下铭牌上的字母,是捷克的一个地方,应该是捷克产的吧

楼主:
哪天弄个秤称一下